创建wince SDK ListCtrl控件,不显示,怎么回事

楼主:
这是我创建ListCtrl的代码,可是不显示
我在Dialog对话框中拖放了一个ListCtrl也不显示,Wince SDK 不支持ListCtrl吗?

        HWND hWndListView;
        RECT rcl;
        INITCOMMONCONTROLSEX icex;

        // Ensure that the common control DLL is loaded.

        icex.dwSize = sizeof(INITCOMMONCONTROLSEX);
        icex.dwICC  = ICC_LISTVIEW_CLASSES;
        InitCommonControlsEx(&icex);

        // Create the list-view window in report view with label
        // editing enabled.

        GetClientRect (hWnd, &rcl);

        hWndListView = CreateWindow (WC_LISTVIEW, L"SysListView32",
                LVS_ALIGNLEFT | WS_BORDER | WS_TABSTOP,
                0, 0, 200, 100,
                hWnd, (HMENU) ID_LISTVIEW, hInstance, NULL);

        int nErr = GetLastError();

        LVITEM   item;
        item.mask   =   LVIF_TEXT;
        item.iItem   =   0;
        item.iSubItem   =   0;
        item.pszText   =   L"test";
        item.state   =   0;
        item.stateMask   =   0;
        item.iImage   =   0;
        item.lParam   =   0;
        LRESULT lr = ::SendMessage(hWndListView, LVM_INSERTITEM,   0,   (LPARAM)&item);

网友:
只要是dialog设计视图里面有的,就可以显示的

网友:
如果控件存在被其他控件覆盖的情况,请注意显示顺序的调整

网友:
等了2天,就一个人回答啊,有没有高手再给解答下啊

网友:
看一下TAB ORDER的顺序,如果被盖住了你就看不到了。

网友:
多谢两位,搞定了

解决办法是在创建ListCtrl控件后调用

SetWindowPos( hWndListView,NULL,rcl.left,rcl.top,rcl.right-rcl.left,rcl.bottom-rcl.top,SWP_NOSIZE|SWP_NOMOVE|SWP_SHOWWINDOW);

就可以显示出控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