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盘驱动,过滤

楼主:
代码如下:
NTSTATUS c2pDispatchRead(
                              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IN PIRP Irp )
{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PC2P_DEV_EXT devExt;
    PIO_STACK_LOCATION currentIrpStack;
    KEVENT waitEvent;
    KeInitializeEvent( &waitEvent, NotificationEvent, FALSE );

        if (Irp->CurrentLocation == 1)
        {
                ULONG ReturnedInformation = 0;
                KdPrint(("Dispatch encountered bogus current location\n"));
                status = STATUS_INVALID_DEVICE_REQUEST;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ReturnedInformation;
                IoCompleteRequest(Irp, IO_NO_INCREMENT);
                return(status);
        }

    // 全局变量键计数器加1
    gC2pKeyCount++;

    // 得到设备扩展。目的是之后为了获得下一个设备的指针。
    devExt =
        (PC2P_DEV_EXT)DeviceObject->DeviceExtension;

    // 设置回调函数并把IRP传递下去。 之后读的处理也就结束了。
    // 剩下的任务是要等待读请求完成。
    currentIrpStack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IoCopyCurrentIrpStackLocationToNext(Irp);
    IoSetCompletionRoutine( Irp, c2pReadComplete,
        DeviceObject, TRUE, TRUE, TRUE );
    return  IoCallDriver( devExt->LowerDeviceObject, Irp );
}
问题:为什么要在开始判断Irp->CurrentLocation == 1;而对于是一的情况为什么有返回了。请帮忙,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请到开发版提问,谢谢!

网友:
自己帮忙顶下 。呵呵

网友:
没有人回答么~~~~?

网友:
不知道啊,也想知道下答案,为什么跑判断==1呢?又为什么==1了就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