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一下,我的外部中断是真么了?

楼主:
#include
sbit light=P1^0;
void delay();
void main()
{
     while(1)
         {
            light=1;//灭灯
                 EA=1;//开总中断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1;//设置中断触发方式 :跳沿触发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
         light=0;//亮灯
         delay(); //延迟一会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j;
    for (i=100;i>0;i--)
            for(j=1000;j>0;j--);
}
我把51单片机20口VSS与P3.2口短接,产生中断二极管发光,延迟一会,然后我断开连接,为什么二极管又亮一回?

网友:
给楼主个建议:

void main()
{
    while(1)
    {
       light=1;//灭灯
        EA=1;//开总中断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1;//设置中断触发方式 :跳沿触发
    }
}

你这样的主程序写法是会出现问题的,中断的初始化怎么能在主循环中进行呢,另外初始化的次序我认为也不合适,应首先设置触发方式再开中断,建议改成这样:

void main()
{
    light=1;//灭灯
     IT0=1;//设置中断触发方式 :跳沿触发
     EX0=1;//开外部中断0
    EA=1;//开总中断
    while(1);
}

至于亮两次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楼主手动连接的抖动所引起的错误中断...

网友:
谢谢楼上,明白啦是手动连接的抖动中断,我用软件中断测试P3.2口由高电平到低电平变化时产生中断,灯亮,P3.2口由低电平到高电平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