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休眠的疑问

楼主:
在wince点了suspend以后是不是串口的调试信息一直可以输出,即使到调用关闭cpu里的汇编函数以后如果我用retailmsg 还是可以输出信息,还是到一定的时候如果我调用retailmsg就会导致系统异常  具体就是是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RaiseException: Thread=87df5db8 Proc=801281c0 'device.exe'
AKY=0000000d PC=03fa7308(coredll.dll+0x00037308) RA=9aabfbdc(NK.EXE+0x0003fbdc)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Exception 'RaiseException' Thread=87df5db8 AKY=0000000d PC=00000020 BVA=00000001
R0=8012a4a0  R1=80129f80  R2=80129f90  R3=ffffc808
R4=000000f9  R5=00000064  R6=ffffc886  R7=ffffc74c
R8=ffffc764  R9=9aabfbdc R10=9aa88a10 R11=9aa86404
R12=9aaafbf0  SP=00000000  Lr=80106654 Psr=a00000df
Halting system

网友:
某个驱动的问题,看看你的硬件是不是都初始化好了。

网友:
SLEEP唤醒阶段最好不要打印信息,同事调过这段代码,加打印信息会出问题

网友:
休眠后是不能打印信息的,因为CPU不会执行指令;唤醒后,也最好是等待串口初始化后再打印信息,因为唤醒相当于复位,一些控制信号就可能需要重新设置了。

网友:
把FW.S下面的
; WinCE 3.00 assembler has some problem about ALIGN instruction.
; Sometimes it is not working in cache mode. So I modify to jump to ROM area.
; If the rom is EBOOT, the target address is 0x92001004.
; Else if the rom is NAND, the target address is 0x92000004.

;        ldr                r8, =0xEA000000
;        add                r8, r8, #0x3f0
;        add                r8, r8, #0xe                ; make value to 0xEA0003FE

;        ldr                r6, =0x92000000                ; make address to 0x9200 1004 or 0x9200 0004

;        ldr     r7, [r6]                        ; Check ROM Address data, if 0xEA0003FE, it is EBOOT
;        cmp                r7, r8
;        bne                %f50
;        add                r6, r6, #0x1000                ; Because eboot startup code is located at 0x1000.
;50
;        add                r6, r6, #0x4                ;
;        mov     pc, r6                                ; jump to Power off code in ROM

或类似功能的段注释掉就可以的,之后进入休眠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