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间通信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一个单片机的普通IO口能否直接和另一个单片机的RXR,TXD脚相连进行数据传输?同型号例如89C51的P1口中的两个脚连另一个89C51的RXD,TXD脚是否可以直接相连?如果电平要求不同用分压电阻改变电平后是否可以直接连接?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一个输入态或者高阻态的IO口可以向RXD/TXD上并接,但是输出态的IO口不要并接。TTL电平的串口不支持“线与”的。
电平不同可以用分压(高变低),不过低变高就得用buffer了。其实涉及电平转换的,最好都用管子或者buffer。

网友:
谢谢shuiyan老师了,能否详细解释一下buffer是什么意思啊?如何使用啊?是指单片机内部的数据缓冲区吗?还有管子是指三极管吗?应用它的放大功能?

网友:
shuiyan老师有空再来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楼主 nianchao 的帖子:
请教一下,一个单片机的普通IO口能否直接和另一个单片机的RXR,TXD脚相连进行数据传输?同型号例如89C51的P1口中的两个脚连另一个89C51的RXD,TXD脚是否可以直接相连?如果电平要求不同用分压电阻改变电平后是否可以直接连接?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51单片机我没有做过这样连接,使用AVR单片机是做过,并且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

按照道理这个232只是实现电平隔离、变换作用,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至于shuiyan牛人的说法,我有空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