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达人,通信模块的MUX功能如何测试?

楼主(2010-01-18):
请教各位达人,通信模块的MUX功能如何测试?
小弟 现在在玩一个摩托的通信模块,需要测试其MUX功能是否有BUG,比如在GPRS,TCP/IP方面,短信,电话等方面。如何测试呢?有没有测试案例?谢谢指点测试方法.
测试
通信
如何
GPRS

网友A:
gprs在网络信号弱的地方测测

网友B:
楼主确定 所测量的是MUX的功能 还是性能?
如果仅仅是测量其功能 就需保证你的对应的摩托的GPRS通信模块在其信号最好,且不受外界干扰时,采用外部MCU 或者ARM,或者直接采用PC等进行直接控制它,通过发送对应的AT指令集,让其实现GPRS,TCP/IP方面,短信,电话等功能,最后看是否能都能正常实现? 一般的模块都能实现。
如果都能实现了,那就说明其对应的功能没问题。 这是表述与测量功能!

网友C:
除了功能,余下就是性能?
这个需要借助很多仪器,比如适量网络分析仪进行信号的dbm测量 等等。
一般性能都是最主要的难点,楼主可以百度或GOOGLE下GPRS/GSM无线性能测试指南,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D:
谢谢, 是功能测试,那位能提供测试案例?或者测试方法,MUX这方面还是新手

网友E:
要是测试功能,要看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