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分析下,IRQ模式下对cpsr寄存器的操作

楼主:
ARM7 44B0,裸机调试。

调试中发现,代码在IRQ中断服务程序中有对CPSR的IRQ中断禁止位的操作,置位或清零。我把这些操作屏蔽之后,之前遇见的代码不稳定容易跑飞、子函数调用结束后无法正常回到调用它的函数中等等异常消失了。

大家帮我分析下:在IRQ模式下不能对CPSR进行操作或者说在IRQ模式下不能对CPSR的IRQ禁止位进行操作,我这样的分析对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 duoduozb 的帖子:
ARM7 44B0,裸机调试。

调试中发现,代码在IRQ中断服务程序中有对CPSR的IRQ中断禁止位的操作,置位或清零。我把这些操作屏蔽之后,之前遇见的代码不稳定容易跑飞、子函数调用结束后无法正常回到调用它的函数中等等异常消失了。

大家帮我分析下:在IRQ模式下不能对CPSR进行操作或者说在IRQ模式下不能对CPSR的IRQ禁止位进行操作,我这样的分析对吗?
谢谢!

置位或清零
是置位还是清零?

IRQ模式下可以对CPSR进行操作,前提是要将重要的寄存器压栈,然后操作(比如打开中断)。

你把你的问题仔细描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duoduozb 的帖子:

ARM7 44B0,裸机调试。

调试中发现,代码在IRQ中断服务程序中有对CPSR的IRQ中断禁止位的操作,置位或清零。我把这些操作屏蔽之后,之前遇见的代码不稳定容易跑飞、子函数调用结束后无法正常回到调用它的函数中等等异常消失了。

大家帮我分析下:在IRQ模式下不能对CPSR进行操作或者说在IRQ模式下不能对CPSR的IRQ禁止位进行操作,我这样的分析对吗?
谢谢!

置位或清零
是置位还是清零?

IRQ…

置位。
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