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modem(无MAC地址)的唯一标识

楼主:
此modem为以前老式的56Kmodem,一个电话口(RJ11),插在PCI插槽上使用,
请问,有无相关的AT指令,能够获取到该设备的唯一标识。

网友A:
到MSDN去查查看有没有相应的A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MSDN去查查看有没有相应的API?

应该是没有唯一标识的,顾结贴。分数就给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