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01测试程序

楼主:
要MEGA16的,在ICC环境下编译的。谢谢!

网友:
再不顶就沉了。。。

网友:
我这有,楼主看看吧: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ft  0x80
#define Right 0x40

unsigned char const Tab[]={0x14,0x9F,0x38,0x1A,0x93,0x52,0x50,0x1F,
                          0x10,0x12,0x11,0xD0,0x74,0x98,0x70,0x71};

void display();//负责把显示缓冲区的数据显示到数码管
void process(uchar left,uchar right);//刷新显示缓冲区
void delay(uint ticks);//延时
uchar ShuMa[2];//显示缓冲区

void  WriteEPROM(uint Address,uchar Data);
uchar ReadEPROM(uchar Address);
uchar temp=1000;

void main()
{
uint Address=0;
init_devices();
//向0-511地址的EEPROM依次写入0--0xFF。共写满512字节EEPROM
for(Address=0;Address!=512;Address++)WriteEPROM(Address,Address&0x0ff);
while(1)
{//把512字节的EEPROM数据依次读出来显示
  for(Address=0;Address!=512;Address++)
  {//读数据到显示缓冲区
   process(ReadEPROM(Address)>>4,ReadEPROM(Address)&0x0f);
   while(temp--) display();//显示
   temp=1000;
  }
}
}

////////////////////////////////
void display()
{
PORTA=Left|Right;//关显示
PORTC=ShuMa[0];  //输出数据
PORTA=~Left;          //开左数码管
delay(10);          //延时
PORTA=Left|Right;//关显示
PORTC=ShuMa[1];  //输出数据
PORTA=~Right;          //开右数码管
delay(10);          //延时
}
///////////////////////////////////
void process(uchar left,uchar right)
{
ShuMa[0]=Tab[left];//查表
ShuMa[1]=Tab[right];//查表
}
/////////////////////////////////////
void delay(uint ticks)
{
uchar i;
while(ticks--)for(i=100;i!=0;i--);//约0.1mS
}

void  WriteEPROM(uint Address,uchar Data)
{
while(EECR&0x02);//等待EEWE为0
EEARH=Address>>8;//写入高地址
EEARL=Address&0x0ff;//写入低地址
EEDR=Data;                        //写数据到EEPROM寄存器
EECR|=0x04;                //置位EEMWE
EECR|=0x02;                //置位EEWE
while(EECR&0x02); //等待EEWE为0
}

uchar ReadEPROM(uchar Address)
{
while(EECR&0x01);//等待EERE为0
EEARH=Address>>8;//写入高地址
EEARL=Address&0x0ff;//写入低地址
EECR|=0x01;                //置位EERE,读数据
while(EECR&0x01); //等待EERE为0
return EEDR;      //返回数据
}

网友:
用的是 2400或2401;

楼主先好好看看,如果要完整的代码,我再上传eeworld吧

网友A:
还是发一下吧,嘿嘿谢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发一下吧,嘿嘿谢谢咯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70599
你自己下载好好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