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power 和 device power 有什么区别

楼主:
在看pb文档,电源管理中的system power和device power有什么区别?

网友:
system power会影响到整个OS和各个驱动,device power只对各自的设备驱动有效。
system power有On,UserIdle,BacklightOff,ScreenOff,Unattended,Resuming,Suspended,ColdReboot,Reboot这几种。
device power有D0,D1 ,D2 ,D3 ,D4五个 。当然device也可以只支持这5个状态的一部分。
更详细的建议微软的文档有,还有可以看看\PUBLIC\COMMON\OAK\DRIVERS\PM下的代码。
这里是微软PM部分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