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wince5.0触摸屏驱动的问题 ?

楼主:
系统环境:pxa270 + wince 5.0
问题相关:
(1)系统使用了一个定时器Timer1 ,定时大概为1ms ~ 3ms ,在有按钮事件时,持续响应中断

(2)触摸屏驱动中使用定时器Timer2 ,原厂的驱动是100次/s中断,现在为了保证Timer1 能正常工作,将Timer2 调成了45次/s ,这个值是反复调整的结果,即能保证Timer1 能正常工作的最大值

(3)LCD 及 触摸板 尺寸分辨率 : 800 * 600 ,640 * 480 时,工作时问题不大

问题:
   在使用分辨率320 *240 时,按屏时将比较不灵敏,通过打印调试信息,在点击【短暂按屏时】发现中断能够响应,但是采用的坐标数据不正确被忽略,持续按钮如果达到500ms(这个是估算) 会有正确的采样数据,因此现在的现象是,按屏时需要实实在在的按屏,点击时很多时候无法响应

触摸屏使用的是UCB1400 芯片

请教:
(1)有没有办法提高屏在320*240 下的数据采用的正确性,比如调整采样时的参考电压?等
(2)有没有可能wince5.0触摸屏驱动不使用定时器
(3) Timer1 实际上是在在响应按钮事件时,发送1ms ~ 3ms 系列的高电平/低电平,有没有替代的办法?

谢谢!

网友A:
MARK, 没有做过,等高人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 没有做过,等高人出现

谢谢顶帖

继续,前面的测试中会发现触摸屏在采用正常的采样速率时,短事件快速点击同一点的按钮,第二次的采用大多无效,而如果快速点击的是不同点的按钮,在第二次采样有效,简单一点说,就是快速点击同按钮时,按钮间断一次响应一次,不同按钮则没有这个问题,大家的驱动是这样吗?

网友B:
定时器是用来判断触摸笔是点击还是滑动的,所以没有是不行的。
至于提高精度我觉得主要是采样时间间隔,电压,以及阀值设置等等。以及采样次数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是用来判断触摸笔是点击还是滑动的,所以没有是不行的。
至于提高精度我觉得主要是采样时间间隔,电压,以及阀值设置等等。以及采样次数等。

谢谢回复

判断点击的,滑动可以不考虑,看ucb1400 文档,驱动可以设置成pressure 模式/interrupt 模式,有没有pressure 模式触摸屏驱动可以参考?
前面提到采样次数如果继续加大的话,Timer1工作将不正常?ucb1400 内部参考电压可以调整吗?

谢谢继续建议,有疑问也可以问,都会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