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信号的传输~

楼主:
我现在要将一个微弱的电压或电流信号传入 单片机A/D模块,由于传输距离相对于电信号大小来说比较远,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保证电信号的精度呢?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啊。。。能不能补给

网友:
一个微弱的电压或电流信号传入 单片机A/D模块

这个由放大电路保障

传输距离相对于电信号大小来说比较远,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保证电信号的精度呢?
现在成熟的办法用这么几种:
恒流传4-20mA
变成变频传输
在远端就把模拟变成数字,然后,通过数字通信传输

网友:
可以用类似变压器模式

网友:
电流变送器

网友:
谢谢大家了~ 自己顶一下 希望有更详细的答案!

网友:
自己再顶下,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
与其让弱信号变强再传那么远,到不如加个单片机到信号处,先采样然后通过串口等数字口传到你原先的单片机处

网友:
通过有源运放,进行信号功率调节实现远传

网友:
说得太朦笼,电路处理是很灵活的。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