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GPIO寄存器

楼主:
我用的是XSCal270+winCE4.2,最近自定义了中断,GPIO的52口,上升沿触发中断,pin已经设置了in中断。自认为过程没有错,测试程序中InterruptInitialize也没报错,但是就是等不来中断事件。硬件给了上升沿也没反应,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实时看一下270里的中断寄存器,比如GRER1。急啊。

网友A:
串口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打印

这方法不合适的。

应该是在应用程序直接访问硬件,这样才是最终的寄存器值。

不过你的wince4.2 你直接写个应用程序,就像驱动这样写,去访问它。

网友B:
在驱动里直接通过串口打印出这个寄存器的值应当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驱动里直接通过串口打印出这个寄存器的值应当可以的

是可以,这只能打印当前的寄存器值,但是过了这个驱动之后,别的驱动有可能会覆盖了,所以这样很难找到原因,在系统起来后直接用应用程序去读才是合适的,这样很容易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自己写一个简单的AP,通过映射寄存器的地址,然后直接进行访问是最方便的
但也可以在代码里打印出来查看

网友:
引用楼主 dongzhanyong 的帖子:
我用的是XSCal270+winCE4.2,最近自定义了中断,GPIO的52口,上升沿触发中断,pin已经设置了in中断。自认为过程没有错,测试程序中InterruptInitialize也没报错,但是就是等不来中断事件。硬件给了上升沿也没反应,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实时看一下270里的中断寄存器,比如GRER1。急啊。

IN中断?我用到的单片机或者是ARM都是:IN、OUT、中断,你的这个IN中断是什么概念呢?有IN中断和OUT中断,是这个芯片就是这个用法还是你先置成了中断又置成了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打印

不是很准,还是自己写个应用程序访问好点

网友:
PXA270 GPIO52 中断, 要设定好 GPDR1, GRER1, GAFR1_U, 并清除 GEDR1, 设定好 ICMR BIT10(GPIO_x), 中断就会进来了.

PXA270 也有 WinCE4.2 的 BSP 吗? 我只用过 5.0 & 6.0 的, 要注意的是 Reference Board 的设计, 中断是接到 CPLD 的, 所以改成 GPIO 中断时要另外修改, 不知 LZ 拿到的 BSP 是不是已经加入 GPIO 中断的处理.

要印出 GRER1 的值, 先用 VirtualAlloc, VirtualCopy 得到 GPIO register 的 Virtual Address, 即可存取其 register 值, 再用 RETAILMSG 印出即可.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自己写了应用程序,可以读寄存器的地址,但给硬件52口上升沿之后GEDR1的20位为0(不仅20位为0,其他位都为0。)即没有监测到。我现在怀疑2个问题:
1、修改BSP自己加入自定义中断后,在PB中重编内核过程需要别的特殊设置吗?是不是我没注意到?我只是Rebuild的。
2、硬件没连上。
还有一个疑问:中断测试的应用程序中用InterruptInitilize函数第二个参数即响应事件是如何与第一个参数即逻辑中断号联系起来的?我在BSP里没有见到SetEvent啊。。。
仍然没有中断响应,请大家继续指点。。。。

网友:
Interrup的寄存器里,有没有允许GPIO52的中断?
不管是驱动去读再串口打印,还是应用程序去读,都需要循环读取。

网友:
好了,是重新编译时把bsp的文件夹弄错了,所以一直没加进去。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