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我很迷茫,只是有点糊涂……

楼主:
现在在学嵌入式开发,不知道是学应用编程好还是学驱动开发,我个人是偏向于linux驱动开发,因为本科的时候是学电子的,不过听说先学好应用编程再学驱动的话会方便点,问题是现在时间有点紧,因此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糊涂了。。。

简单点说就是:有C语言基础和懂点硬件知识的去学linux驱动开发的难度大不大??

真心求教!!

网友A:
关键是会不会用Linux写程序,如果会用的话,还有电子基础学驱动还是很有前途的。
只是不知道你这时间紧是指紧到什么程度?

网友:
这个要自己去学了才知道难度吧,弄个开发板调调

网友B:
这个问题,楼主别发愁!!

你的基础和条件还不错,就认准 linux驱动开发吧。

首先对于有硬件基础,且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就比较适合做驱动开发和boot的开发等。
而且楼主对于linux驱动开发还比较有兴趣;

对于做开发的,兴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最好与正确的选择就是:linux驱动开发

网友:
另外“有C语言基础和懂点硬件知识的去学linux驱动开发的难度大不大??”

相对而言,楼主有硬件基础,对于做驱动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看看论坛上,有多少没硬件基础的也在做驱动开发。

所以相对而言,你的难度较小点。

网友:
对于在Linxu下写程序,我只会用简单的vi指令写程序,简单的gdb调试。
时间紧是因为还有半年就出去实习了,必须要精于某一方面。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会不会用Linux写程序,如果会用的话,还有电子基础学驱动还是很有前途的。
只是不知道你这时间紧是指紧到什么程度?

网友:
前段时间都是在arm开发板上进行一些裸跑的实验,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我想专门学习linux驱动开发,因为我觉得通过裸跑对板子上各个硬件模块都有了一些了解,这样开发驱动的话上手会快点,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楼主别发愁!!

你的基础和条件还不错,就认准 linux驱动开发吧。

首先对于有硬件基础,且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就比较适合做驱动开发和boot的开发等。
而且楼主对于linux驱动开发还比较有兴趣;

对于做开发的,兴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最好与正确的选择就是:linux驱动开发

网友:
如果想做驱动的话建议看,linux 设备驱动开发3,不过难度相当大
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刚出去实现的时候大家也清楚,公司的要求也不会非常高,只要剩下的半年时间自己多用心学,至少要先能完成简单的驱动,这样难的也可以有个整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