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OALPAtoVA()

楼主:
在oal_memory.h中:
#define oalpatova(pa,c)  (void *)(((c)?(pa)|0x80000000:(pa)|0xa0000000)
在eboot中定义:
volatile s3c2450_ioport_reg *s2450iop=(s3c2450_ioport_reg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false);
在s3c2450_base_regs.inc下有:
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    EQU             (0x56000000)
这样可以计算到s2450iop=0xf6000000
在oemaddrtab_cfg.inc下有:
DCD 0X92100000,0X56000000,1  ;I/O port register
显然可以看出:MMU映射的结果与经过oalpatova的结果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计算错误了。

网友A:
呵呵, 問題只說了一半, 在 OAL_Memory.h 中的原文是

#if defined(MIPS) || defined(SHx)
#define OALPAtoVA(pa, c)    (VOID*)((c)?(pa)|0x80000000:(pa)|0xA0000000)
#else
VOID* OALPAtoVA(UINT32 pa, BOOL cached);
#endif

但 LZ 所提的範例是 S3C2450, 是 ARM 的 CPU, 故其是在另一個地方 %_WINCEROOT%\platform\common\src\arm\common\memory\memory.c 中.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問題只說了一半, 在 OAL_Memory.h 中的原文是

#if defined(MIPS) || defined(SHx)
#define OALPAtoVA(pa, c)? ? (VOID*)((c)?(pa)|0x80000000:(pa)|0xA0000000)
#else
VOID* OALPAtoVA(UINT32 pa, BOOL cached);
#endif

但 LZ 所提的範例是 S3C2450, 是 ARM 的 CPU, 故其是在另一個地方 %_WINCEROOT%\platform\common\src\arm\common\memory\memory.c 中.

Paul, Chao @ Techware

是呀,你地址转化函数或宏找错地方了

网友:
paul_chao,正解。昨天我急急忙忙看了下,马虎了``
大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