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通信的一些基本问题

楼主:
    我打算学习用单片机控制红外通信的实验,看实验书上用的是红外发射器TSAL6200和HS0038,上网找了这两个的数据手册,却发现这两个芯片都只有两个或者三个管脚(1个电源,1个地,1个输出),数据手册上根本没介绍如何控制这两个芯片,请问这两个芯片该如何控制呢?只有这三个引脚,怎么可能对其进行可以控制?
    还有TC9012是红外遥控器芯片,它管脚就比较多了,就可以控制了,这好理解。不过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用来发送红外线的?那跟红外发射器有什么不一样?还有TC9012是采用PPM调制还是采用PWM?或者都可以?要怎么控制?
    现在对红外通信整体概念还是相当模糊,希望有人能系统的给个详细的说明,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 jiyiche 的帖子:
    我打算学习用单片机控制红外通信的实验,看实验书上用的是红外发射器TSAL6200和HS0038,上网找了这两个的数据手册,却发现这两个芯片都只有两个或者三个管脚(1个电源,1个地,1个输出),数据手册上根本没介绍如何控制这两个芯片,请问这两个芯片该如何控制呢?只有这三个引脚,怎么可能对其进行可以控制?
    还有TC9012是红外遥控器芯片,它管脚就比较多了,就可以控制了,这好理解。不过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用来发送红外…

应该是这样的:TSAL6200和HS0038是红外发送器,负责发送红外信号;
TC9012是红外遥控的控制芯片,这个芯片的功能就是按照芯片上制定的遥控器规格控制红外发送器发送红外信号;
举个例子,在国内,常用的红外遥控器的协议是NEC协议(还有好多协议,比如Sharp,Sony等),该协议规定了一帧的数据是如何构成的:NEC的是一帧32位数据,加头码和结束码,这些都规定了红外发送时发送的信号;
红外发送器则在控制芯片的控制下,发送低电平的红外信号,高电平的红外信号,以及持续的时间;
NEC的头码:低电平9ms,高电平4.5ms;
NEC数据码:数据1:高电平0.56ms,低电平1.68ms
          数据0:高电平0.56ms,低电平0.56ms

这样红外遥控控制芯片,会控制红外发射器按照上述规格发送红外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jiyiche 的帖子:
我打算学习用单片机控制红外通信的实验,看实验书上用的是红外发射器TSAL6200和HS0038,上网找了这两个的数据手册,却发现这两个芯片都只有两个或者三个管脚(1个电源,1个地,1个输出),数据手册上根本没介绍如何控制这两个芯片,请问这两个芯片该如何控制呢?只有这三个引脚,怎么可能对其进行可以控制?
还有TC9012是红外遥控器芯片,它管脚就比较多了,就可以控制了,这好理解。不过它的作用是什…

哦,你的意思是红外遥控的控制芯片(即TC9012)发送控制命令给红外发送器(即TSAL6200),红外发送器发送红外线给红外接收器(HS0038),这样吗?
如果这样的话,那红外遥控的控制芯片(即TC9012)的控制命令是怎么发送给红外发送器的?他们之间又没导线连接。。

网友A:
哦?没有链接么?应该连着吧,TSAL6200是两个腿啊,一个接VDD,另一个呢要接一个驱动电路,这个驱动电路一般是用三级管来驱动的,三极管的基极一般会接在红外控制芯片的DOUT脚,而红外遥控器芯片会根据内定的协议来控制其DOUT脚,这样驱动TSAL6200;

HS0038应该是三个腿的,是红外接收管,负责把红外信号转化为电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没有链接么?应该连着吧,TSAL6200是两个腿啊,一个接VDD,另一个呢要接一个驱动电路,这个驱动电路一般是用三级管来驱动的,三极管的基极一般会接在红外控制芯片的DOUT脚,而红外遥控器芯片会根据内定的协议来控制其DOUT脚,这样驱动TSAL6200;

HS0038应该是三个腿的,是红外接收管,负责把红外信号转化为电平信号;

红外控制芯片是不是在像电视机的遥控器里面?我这有个像电视机遥控器的东西,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控制芯片?或者包括红外发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没有链接么?应该连着吧,TSAL6200是两个腿啊,一个接VDD,另一个呢要接一个驱动电路,这个驱动电路一般是用三级管来驱动的,三极管的基极一般会接在红外控制芯片的DOUT脚,而红外遥控器芯片会根据内定的协议来控制其DOUT脚,这样驱动TSAL6200;

HS0038应该是三个腿的,是红外接收管,负责把红外信号转化为电平信号;

红外控制芯片是不是在像电视机的遥控器里面?我这有个像电视机遥控器…

是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拆开来看看,里面有红外遥控控制器也有红外发射器,还有按键。
不过,一般的红外遥控控制芯片的封装可能是最简单的那中,就是一个黑坨,不是芯片的形状~

网友B:
那为什么我的实验板上有TSAL6200发送器,还配送了一个遥控器?那个TSAL6200是干什么用的?既然遥控器里已经有红外发射器了,还要那个TSAL6200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我的实验板上有TSAL6200发送器,还配送了一个遥控器?那个TSAL6200是干什么用的?既然遥控器里已经有红外发射器了,还要那个TSAL6200干什么?

那你的实验板上有HS0038么?如果有的话,可以做红外接收,就是接受遥控器的红外;
如果你的板子上也有红外遥控控制器,那么,板子也可以做红外发送,可以与做遥控器类似的功能;

不知到你的实验板的具体情况,以上是个人意见~

网友:
www.01zg.com 周工开发网,专业的嵌入式交流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我的实验板上有TSAL6200发送器,还配送了一个遥控器?那个TSAL6200是干什么用的?既然遥控器里已经有红外发射器了,还要那个TSAL6200干什么?

那你的实验板上有HS0038么?如果有的话,可以做红外接收,就是接受遥控器的红外;
如果你的板子上也有红外遥控控制器,那么,板子也可以做红外发送,可以与做遥控器类似的功能;

不知到你的实验板的具体情况,以上是个人意见~

我觉得很有道理,要看实验板具体功能,多加一颗芯片肯定会有它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我的实验板上有TSAL6200发送器,还配送了一个遥控器?那个TSAL6200是干什么用的?既然遥控器里已经有红外发射器了,还要那个TSAL6200干什么?

那你的实验板上有HS0038么?如果有的话,可以做红外接收,就是接受遥控器的红外;
如果你的板子上也有红外遥控控制器,那么,板子也可以做红外发送,可以与做遥控器类似的功能;

不知到你的实验板的具体情…

恩,这个我可以问问做板的那个人。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也下做呢,发射的接收都用单片机,用38K调制,协议可以自己定的,不一定要标准的。

网友:
www.datasheet.com上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红外通信呢?
现在也是有点迷惑,协议可以自己定义的啊?

网友:
HS0038出来的信号还需要软件译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