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从LCP协商到完成IPCP,总共要用多长时间?

楼主:
如题,没有接触过实例,问问大家有知道的没?

网友:
正常点就10秒以内吧,如果信号不好的话,要30秒以上到1分钟

网友A:
0.00000894+0.00092861+0.00001117+0.00042017+0.00001090+2.68426602+0.00001173+0.00037044+0.00081798+0.00167703+0.00000978+0.00052549+0.00000754+0.00000782+0.00000782+0.00087497=2.68995641(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0000894+0.00092861+0.00001117+0.00042017+0.00001090+2.68426602+0.00001173+0.00037044+0.00081798+0.00167703+0.00000978+0.00052549+0.00000754+0.00000782+0.00000782+0.00087497=2.68995641(秒)

不好意思,好几天没来了。
你这个数据是具体什么情况下得出来的呢?

网友:
这个是PPP的几个流程哦。。这个2。多秒速度还是属于比较快的,一般都没这么快吧。。服务器反映都比较慢。。再加上GPRS的延时,速度没这么快。。估计2楼是把有线的拿出来做比较的吧。

网友:
这个数据是从GPRS拨号上网时使用XP的拨号连接,再用抓包软件抓包得来的数据。当然我把中间等待时间给去处了,就只留了协议处理时间。所以就由上述数据了。

网友:
你如果需要确切时间,包括等待的我可以再给你一个。这个时间数比较多了,如下:
0.00088587+0.00001034+0.00984399+0.00051738+0.00000894+2.89082244+0.00001201+0.01974860+0.00041346+0.00099929+0.00183599+0.00000978+0.00377646+0.00038077+0.00000782+0.00289562+0.00000782+0.01290974+0.00103365+0.00178347+0.00001006+1.47375546+0.00053806+0.00001229+0.00190276+0.00050509+0.00000754+0.01588386+0.00059281+0.00000754+0.01089720+0.00059840+0.00000894=4.45262345(秒)。

网友:
WXF0204你说的"有线的"反而比无线的慢,我用手提上的猫接上电话线之后拨号的要等上十来秒。而用GPRS则要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