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shell问题

楼主:
小弟现在在启动系统的时候出现shell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感觉是没有shell
fdIn = ioGlobalStdGet (STD_IN);
    fdOut = ioGlobalStdGet (STD_OUT);
    fdErr = ioGlobalStdGet (STD_ERR);

#endif /* SHELL_COMPATIBLE == TRUE */

#if SHELL_SECURE == TRUE

    taskId = taskSpawn ("tLoginTask", shellTaskDefaultPriorityGet (),
                        shellTaskDefaultOptionsGet(),
                        shellTaskDefaultStackSizeGet (),
                        usrShellConsoleLogin,
                        fdIn, fdOut, fdErr, 0, 0 ,0 ,0, 0, 0, 0);

    if (taskId == ERROR)
        printErr ("Error: unable to launch a secure shell session on the "\
                  "console.\n");
#else

   shellGenericInit (SHELL_FIRST_CONFIG, SHELL_STACK_SIZE, NULL, NULL,
                      TRUE, SHELL_SECURE, fdIn, fdOut, fdErr);

跟踪代码发现进入shellGenericInit 这个函数以后就出不来了,在后面点灯发现灯也没有亮.

串口可以响应输入和输出,但是没有shell响应
]]]]]]]]]]]]]]]]]]]]]]]]]       Copyright Wind River Systems, Inc., 1984-2007

CPU: ARM Integrator - ARM920T (ARM).  Processor #0.
Memory Size: 0x3ffa000.  BSP version 2.0/13.
Created: Jan 19 2010, 14:32:24
ED&R Policy Mode: Deployed

0xc0016da0 vxTaskEntry  +0x14 : shellTask ()
0xc008dc5c shellTask    +0x45c: taskDelay ()

麻烦高手指导.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你的shell肯定是没有正常起来,正常进入shell后输入行前一定有一个“->”提示符。
加shell的话我都是直接在工程中include了shell组件让工具自动加入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