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研究过mini2440的BSP,其BSP是如何识别128M/256M等flash的?

楼主:
因为我使用的是QQ2440,但是我发现最新的mini2440的BSP更新了很多驱动,我想移进去QQ2440使用,但是可惜烧写进去后不能启动。
我觉得想搞好这个bsp必须先知道如何使用其他flash时需要修改的代码,哪位高手知道的,麻烦指导下。

网友A:
你可以不更新FLASH的驱动。
判断FLASH的大小是通过读取FLASH的ID,再根据那个ID到表里边查找的。

网友:
谢谢Veabol,基本的原理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代码在哪个位置。

网友:
\Src\Common\Smartmedia\fmd

网友B:
楼主,你买的板子多少RMB啊!我也想买 一个,自己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买的板子多少RMB啊!我也想买 一个,自己玩玩!

我买的mini2440是530元.

网友:
正解!~不过楼主还真懒,代码在哪都要别人给你,你就不能顺着Eboot的代码往下找找吗?
另外提示:通过串口输出:你可以看到有段打印NandFlash信息的,根据这个信息,你再想办法找到代码出不难吧……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不更新FLASH的驱动。
判断FLASH的大小是通过读取FLASH的ID,再根据那个ID到表里边查找的。

网友:
flash
基本参数设置,

然后驱动会自动适应的。
三星后来改进了。

网友:
mini的板子没有Bootloaderd(不开放)的!它只通过VIVI自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