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载程序是如何实现:卸载程序执行完毕卸载程序被删除

楼主(2010-06-24):
卸载程序是如何实现:卸载程序执行完毕卸载程序被删除
是不是卸载程序中执行了删除自己的操作,应用程序一旦执行,删除操作就会被拒绝,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实现的.
卸载
应用程序
如何

网友A:
简单地说:操作系统的程序管理程序启动卸载程序,卸载程序退出之后,将对应的卸载程序也删除。

网友B:
如果,是我自己做的卸载程序,那么如何完成该功能哪?

网友C:
你在做什么?系统管理程序?
比较难搞,涉及到程序调用程序的问题,一般来说,需要借助第三方程序来删除自己。可以考虑注册Schedule,让系统多少时间之后,自动来卸载你的卸载程序。

网友D:
差不多吧。其实就是自删除功能。

网友E:
不明白啊,是不是指的自己写一个删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