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 下的device.exe有时不能加载SIP输入法的奇怪问题?

楼主:
wince5下面的每个SLOT只有32M的虚拟内存可以使用,因此如果加载的驱动DLL 较多时,可能虚拟内存用尽。我的奇怪的问题是:
在我们的PDA上面(wince5),在没有加入CAMERA模块时,输入法是可以正常调出来的,但是自从加入了CAMERA后,我的输入法怎么也加载不进来,去掉CAMERA后,又可以加载进来了。但是我查过SLOT3的虚拟内存的使用情况,还有很多的虚拟内存可用。还有,好像系统给输入法每次分配的虚拟内存空间地址都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奇怪的现像是:
用PB编的镜像,里面有一个系统自带的键盘输入法:msim.dll,我编了一个ROM版的镜像,烧了之后,用msim.dll替换烧好的系统里面的同样的DLL ,非常奇怪的现像,没有CAMERA时,可以调出来,有CAMERA时,无法调出来。
我也看过国外好多人都碰到过类似问题,一种说法是加了CAMERA后虚拟内存不足,但是我们查了之后,SLOT3的虚拟内存是足够的,这就让人非常郁闷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如此头疼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和内存无关的。
虽然CE的每个进程的SLOT为32M,但进程实际可以使用的内存(虚拟内存)为2G。

还没有做过CE下的CAMERA,只能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LZ,你的CAMERA模块是什么?

网友:
也许有可能,只是输入法的窗口无法显示出来

因为CAMERA在显示的时候,一般采用直接写内存的方法、或DirectDraw方式,这只是猜想,呵呵...

网友:
CAMERA不是我做的,代码里注释是Marvell的。问题非常奇怪了,DLL在有CAMERA时就是加载不了
也有特别情况,卸载了其它几个驱动后,即使有CAMERA也可以打开SIP输入法,系统自带的那个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
CAMERA还没有打开的,只是在DEVICE.exe里加载了驱动,还没有打开应用程序来显示图像,现在的现像就是DEVICE.EXE不能加载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