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VR单片机关于端口第二功能复用的问题? 急....
a8200845
a8200845

网友A(2009-04-28):
AVR单片机关于端口第二功能复用的问题? 急....
ATmega48的单片机,端口PB0设置为个具有捕捉功能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在捕捉到输入脉冲上升沿后,进入中断程序,我想在中断程序中读PB0端口的状态可以吗?如果可以要怎么操作?谢谢!
定时器
程序

网友B:
可以的,进入中断程序后将PB0设成输入,读取状态,退出中断程序之前再重新置成捕捉功能。
(ARM芯片设成中断的时候可以读取端口状态,不清楚AVR是否可以不设成输入直接读取)

网友C:
谢谢!领教了。这两种方法我都会去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