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上位机的串口通讯问题!!! 急急急

楼主: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啊,就是不通讯 ! 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data InBuffer[11];
uchar idata revbuffer[5];
sbit ctrl01=P2^0;
sbit ctrl02=P2^1;
sbit ctrl03=P2^2;
sbit ctrl04=P2^3;
sbit ctrl05=P2^4;
sbit ctrl06=P2^5;
void sendanswer(uchar datalen);
void init_io();
uchar readaddr();
void main()
{
        PCON=0x00;
        EA=1;
        ES=1;
        TI=0;
        RI=0;
        REN=1;
        IP=0x10;
        SCON=0x50;
          TCON=0x00;
          TMOD=0x21;
        TL1=0xfd;
        TH1=0xfd;
        while(1);
}

uchar readaddr()
{uchar myaddr,i;
P0=P0|0xf0;
i=P0;
i=~i;
myaddr=i+0xA0;
return myaddr;
}
void uart_com()interrupt 4 using 1
{  uchar temp;
    uchar checkchar;
    uchar CharN;
    bit cmdend = 0;
    uchar MeterN;
    RI=0;
    if(SBUF!=0x01)
    {return;}
    RI=0;
    if (SBUF == 0xFF)
   {
      MeterN=0xff;
   }
    else if ((SBUF>=0xa0) && (SBUF<=0xb0))
   {
      MeterN=SBUF-0xa0;
   }
   else
   {
      return;
   }
   InBuffer[0]=0x01;
   InBuffer[1]=SBUF;
   RI=0;
   cmdend = 0;
   CharN = 2;
    while(cmdend == 0)
   {
      if(RI==1)
      {          RI = 0;
         InBuffer[CharN] = SBUF;
         cmdend = 0;
         CharN++;
      }
          if( CharN>=10        ) {break;}
   }
      do
      {
      CharN=CharN-1;
      }
      while(InBuffer[CharN]!=0x17)
     if(CharN<3){return;}
     /* checkchar = 0;
   for(temp=0;temp<=(CharN-2);temp++)
   {
      checkchar=checkchar+InBuffer[temp];
   }
  if (checkchar!=InBuffer[CharN-1])
   {
      return;
   }    */
    sendanswer(2);
    if(InBuffer[3]==0x30)        {ctrl01=0;}
    if(InBuffer[4]==0x30)        {ctrl02=0;}
    if(InBuffer[5]==0x30)        {ctrl03=0;}
    if(InBuffer[6]==0x30)        {ctrl04=0;}
    if(InBuffer[7]==0x30)        {ctrl05=0;}
    if(InBuffer[8]==0x30)        {ctrl06=0;}

}
void sendanswer(uchar datalen)
{ uchar check_char,i ;
   uint k=0;
   revbuffer[0]=0x01;
     revbuffer[1]=readaddr();
    revbuffer[2]=0x06;
     check_char=revbuffer[0]+revbuffer[1]+revbuffer[2];
     revbuffer[datalen+1]=check_char;
     revbuffer[datalen+2]=0x17;
         if((TI==1)&& k<=(datalen+2) )
      {          TI = 0;
             ACC=revbuffer[k];
         SBUF=ACC;
       k++;

          }
  for(i=0;i<=datalen+2;i++)
     {
      revbuffer=0x00;
     }
}
通讯规约:主机:0x01 + 控制板通讯地址 + 0x10 (命令)
+ 遥控信号1 (CTRL01)状态 0x30(低电平)/0x31(高电平)
+ 遥控信号2 (CTRL02)状态 0x30(低电平)/0x31(高电平)
+ 遥控信号3 (CTRL03)状态 0x30(低电平)/0x31(高电平)
+ 遥控信号4 (CTRL04)状态 0x30(低电平)/0x31(高电平)
+ 遥控信号5 (CTRL05)状态 0x30(低电平)/0x31(高电平)
+ 遥控信号6 (CTRL06)状态 0x30(低电平)/0x31(高电平)
+ 校验位 + 结束(0x17)
   从机:0x01 + 控制板通讯地址 + 06H / 15H(06H表示接受正常,15H表示接受异常,)
+校验位+结束(0x17)
  (0xFF为广播地址,从机无回答)

网友:
好有难度,哎

网友:
问题倒是很简单。不过无注释的代码看起来太痛苦。pass

网友:
从硬件方面找找问题

网友:
不通信是什么意思?串口不能发出东西?

网友:
能不能代码加点注释。现在应该没人看懂你的代码吧?就算能,也没时间去看你代码什么意思。

网友:
众位楼主,如果想要用单片机实现真彩液晶显示的话,可以跟我索取资料的。dwin99@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