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0采集完图像怎么显示?

楼主:
多亏了Googleman的帮忙,现在已经解决多个图像的问题了,这里对他表示感谢。

我用的是2450,   ov9650的摄像头。
现在我想把采集到的RGB图像转化成PC能识别的图像格式如jpeg,bmp。  现在没有头绪,请问大家一些转化的简单的方法。

网友:
转bmp吧,加个文件头或调色板(256色)就行了,看看bmp文件的结构吧,
转jpeg会够呛的,涉及到jpeg编码.现在的嵌入式系统对jpeg解码都够呛的,更别提编码了.

网友A:
这个部分我没有做过,但是我看了一下。
我的是2440啊
OV2640出来时YUV格式数据,进入2440后 在P通道转换成RGB数据,就是你显示图像那个
另外一个是C通道,这个C通道通常是图片格式的数据,楼主只要在这里获得数据,然后再传递到应用,填上图片格式,然后保存就是个图片了。

网友:
2440有jpeg硬编码?
引用 网友A:
这个部分我没有做过,但是我看了一下。
我的是2440啊
OV2640出来时YUV格式数据,进入2440后 在P通道转换成RGB数据,就是你显示图像那个
另外一个是C通道,这个C通道通常是图片格式的数据,楼主只要在这里获得数据,然后再传递到应用,填上图片格式,然后保存就是个图片了。

网友B:
Googleman 我看到你以前的做的摄像头的应用程序,觉得那个功能挺好的。那个应用程序能不能发给我,是有偿的吗,不方便的话没关系。

网友:
我指的是那个应用程序的代码,因为要和我的平台匹配,我还需要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ogleman 我看到你以前的做的摄像头的应用程序,觉得那个功能挺好的。那个应用程序能不能发给我,是有偿的吗,不方便的话没关系。

这是公司的东西,不方便的。
那个东西可以用三星自带那个啊,没有源码也可以的吧,2450没有吗?

网友:
好像没有,有一个自己编的,不太好,不过还是谢谢你啦。我接着弄我的图像转换了。

网友:
我在wince下调试ov9650摄像头,有几个问题请教:

1、我的MCLK输入为26M左右,选择QVGA格式输出,请问PCLK应该是多少?是通过寄存器设置的吗?

2、如果要让ov9650输出RGB格式,大小为QVGA,需要设置哪些寄存器呢?COM7、COM15?另外,HSTART、HSTOP、VSTART、VSTOP要设置吗?

3、ov9650是不是只要输入MCLK就可以开始正常工作了?也即是可以输出PCLK、HSYNC、VSYNC。

网友:
我的ov9650寄存器默认配置,选择的是VGA格式的,也即640×480;可是HSTART和HSTOP设置的分别是0x26和0xc6,算上HSYNC寄存器,起始行位置是从304到1584,这和VGA格式的640相去甚远啊!

网友:
你再看看吧,这个我也不太清楚,HSTART和HSTOP决定的是输出高8位,而HREF决定低三位,这样你再算算吧

网友:
我现在输入MCLK为26M,示波器测量值为26.9M,通过示波器捕捉不到PCLK信号,DMA也无法接收到中断...

网友:
我ov9650现在的图像输出背景太暗,设置AGC或者AEC都无效,并且也开启了自动曝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