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在编译时会编译PUBLIC下的源代码吗?

楼主:
PB在编译NK的时候会编译PUBLIC下的内容吗,如果不编译,那些自带的DLL之类的东西又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网友:
编译的
修改过shell部分的代码,直接sysgen就编译了

但是否是全部都编译就不好说了,也许只是拿现成的dll、lib、obj来sysgen也很难说

网友A:
sysgen只编译BSP
只有sysgen and build 才编译publ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gen只编译BSP
只有sysgen and build 才编译public

我每次都是只sysgen的,看来要找时间验证一下啦

网友B:
如果改动public下的源码,应该把改动的部分clean before build, 然后再sysgen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动public下的源码,应该把改动的部分clean before build, 然后再sysgen就可以了。

对的,是要clean

网友C:
我怎么觉得sysgen是链接
build才是编译呢

有源码的选上的组件应该clean后都会编译吧

网友D:
PB5.0的sysgen用于编译当前建立的内核工程(BSP),不会编译PUBLIC或是PRIVATE目录。sysgen and build会编译,所花费时间会很长。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修改public目录,只需要sysgen或者sysgen current BSP即可。对于修改或者添加组件、修改platform settings,就需要sysgen。如果仅仅修改了platform.reg、comfig.bib等配置文件,只需要将修改后的文件拷贝到工程的release目录,并make image!

网友:
2楼说的是对的。

public下的源代码一般不用编译,你在安装的时候,本身就有编译好的库文件。

网友:
clean之后会编译,如果没有修改,不clean,就不会编译

网友:
wince6是在VS2005下编译的,是否和你们说得一样

我修改了一下控制面板里面的代码,编译过后发现没有什么变化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sysgen是链接
build才是编译呢

有源码的选上的组件应该clean后都会编译吧

求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PB5.0的sysgen用于编译当前建立的内核工程(BSP),不会编译PUBLIC或是PRIVATE目录。sysgen and build会编译,所花费时间会很长。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修改public目录,只需要sysgen或者sysgen current BSP即可。对于修改或者添加组件、修改platform settings,就需要sysgen。如果仅仅修改了platform.reg、comfig.bib等配置文件,只需要将修改后的文件拷贝到工程的release目录,并make image!

1.7楼的正解,对于那些自带的dll lib 之类的东西是微软已经编译好的,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如果自己修改了相应的代码,我们就要重新编译,重新生成dll lib 之类的,再进行 make image;

2.对于10 楼的wince 6.0, 修改控制面板的代码,要么选择 Build and Sysgen 编译(这个要花很长时间),要么先Rebuild 你修改的代码文件,再选择Rebuild Project name 选项.

网友:
这个我看过
如果是sysgen的话是不会编译微软的代码的。

只是把自带的lib等弄到 BSP下形成DLL而已。

网友:
精华帖,跟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