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了,spi读函数一加入类似v_SPIReg->SPSTA0 对寄存器的代码,就出Data Abort:问题

楼主:
在spi读函数中调用下面的代码

while(!(pSpiHWInfoHead->v_SPIReg->SPSTA0 & 0x01));
        pSpiHWInfoHead->v_SPIReg->SPTDAT0=0xFF;
while(!(pSpiHWInfoHead->v_SPIReg->SPSTA0 & 0x01));
        *ui8RxData = *(unsigned char *)pSpiHWInfoHead->v_SPIReg->SPRDAT0;//read

串口会打出
Data Abort: Thread=8fbbdc74 Proc=8d126280 'device.exe'
AKY=00000045 PC=02e93e80(s3c2440spi.dll+0x00003e80) RA=02e93e7c(s3c2440spi.dll+0x00003e7c) BVA=cfd15246 FSR=00000003
RaiseException: Thread=8fbbdc74 Proc=8d126280 'device.exe'
AKY=00000045 PC=03f8e060(coredll.dll+0x0001e060) RA=8c206ee4(NK.EXE+0x00006ee4) BVA=00000003 FSR=00000003
这些信息,真是疯了,
我spi写函数也有调用while(!(pSpiHWInfoHead->v_SPIReg->SPSTA0 & 0x1));这样的代码,就没问题,写功能也实现了
怎么读就不行呢?
(wince5.0,polling模式,TX auto Garbage 为0=normal mode)

网友A:
會不會是有的 register 是限制為 32-bits access, 你用 8-bits access, 可能會產生 data abort, 請回頭看 User's Manual 看看有沒有這個限制.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B:
我这样写的读取的代码正确不?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Data Abort信息,我这样写能读到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有的 register 是限制為 32-bits access, 你用 8-bits access, 可能會產生 data abort, 請回頭看 User's Manual 看看有沒有這個限制.

Paul, Chao @ Techware

这个没有关系的。

网友C:
v_SPIReg 这个指针的值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写的读取的代码正确不?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Data Abort信息,我这样写能读到数据吗?

不行,Data Abort就退出了。如果在xxx_init函数会导致DLL加载失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_SPIReg 这个指针的值是否正确

同意,这个v_SPIReg的堆内存你申请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_SPIReg 这个指针的值是否正确

同意,这个v_SPIReg的堆内存你申请正常了吗

申请了啊,要不然写函数也会有问题啊。

pSpiHWHeadInfo->v_SPIReg = (volatile S3C2440_SPI_REG *)VirtualAlloc(0,sizeof(S3C2440_SPI_REG),MEM_RESERVE,PAGE_NOACCESS);
        if(NULL == pSpiHWHeadInfo->v_SPIReg)
                {
                        RETAILMSG(1,(TEXT("[SPI] pSpiHWHeadInfo->v_SPIReg : Virtual Alloc failed!\r\n")));
                        goto error_return;
                }
        else
                {
                        if(!VirtualCopy((PVOID)pSpiHWHeadInfo->v_SPIReg,(PVOID)(S3C2440_BASE_REG_PA_SPI>>8),sizeof(S3C2440PI_REG),PAGE_PHYSICAL |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DEBUGMSG(ZONE_ERROR,(TEXT("Virtual Copy dwIoBase failed\r\n")));
                                        RETAILMSG(1,(TEXT("[SPI] pSpiHWHeadInfo->v_SPIReg : Virtual Copy failed!\r\n")));
                                        goto error_return;
                                }
                }//*/

网友:
那你的 "*ui8RxData = ..", ui8RxData 是一個有效的 pointer 嗎??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估计还是内存映射的问题,在Build Options里面将Enable Full Kernel Mode选中,然后重新编译一下试试。

网友:
if(!VirtualCopy((PVOID)pSpiHWHeadInfo->v_SPIReg,(PVOID)(S3C2440_BASE_REG_PA_SPI>>8),sizeof(S3C2440PI_REG),PAGE_PHYSICAL |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中
sizeof(S3C2440PI_REG) 这个怎么定义的

是不是应该修改为
sizeof(S3C2440_SPI_REG)

网友: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果然是内存的问题。。。
一会给分,再次感谢!

网友: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是那个内存出问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