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让导航仪连接上电脑识别为U盘,而是识别为同步移动设备

楼主:
目前我手上有一台导航仪,用的是wince5.0的系统,现在我想在这台导航仪上开发一个程序。

目前的问题是,我无法直接在该导航仪上调试我的程序,只能将程序编译好后再复制到导航仪上运行,这样调试起来非常不方便。

因为我的导航仪目前是只要通过USB连接上电脑后,即被电脑识别为一个U盘,却无法通过微软的同步软件连接。因为如果能够通过微软的同步软件连接的话,我就可以在电脑上同步调试我的程序了。

我现在希望做到,只要导航仪连接上电脑后,就可以以同步的模式连接。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现在导航仪连接电脑后,会弹出一个界面,让我选择是U盘模式还是充电模式,如果选择U盘模式就被电脑识别为U盘了,如果选择是充电模式,则电脑就什么设备也不能发现,只是通过USB来为导航仪充电了。

这个问题肯定跟某个API相关,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API或模块。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谢谢。

现在我只能发100分的帖子,我会再加分的。谢谢了。

ele

网友:
可能不行,如果产品做成这样,设备在定制系统时,肯定将ActiveSync组件拿掉了

如果没有拿掉,还是的办法的

网友A:
也就是说定制系统的时候需要将ActiveSync组件去掉了吗

怎样才能确定是不是已经去掉了。还是厂家的程序在作怪呢,希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定制系统的时候需要将ActiveSync组件去掉了吗

怎样才能确定是不是已经去掉了。还是厂家的程序在作怪呢,希望指点。

同意,如果定制的话,可能同步组件是没有加的.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定制系统的时候需要将ActiveSync组件去掉了吗

怎样才能确定是不是已经去掉了。还是厂家的程序在作怪呢,希望指点。

不过一般的都是用ActiveSync进行调试的,你可以自己写个改注册表的程序,把mass storage模式改成serial模式试下.

网友:
91说的对,另外还和USB驱动有关系。基本上如果厂家没有提供这样的功能,你很难有什么办法。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可行,不过我不知道注册表在什么位置,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改成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Serial_Class"

同时要保证CE 下面的ControlPanel的COMM连接为USB,能设成Auto connect就更方便了

这些做法能够实现同步的前提是系统有加ActiveSync组件.

网友:
REGEDIT4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3]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3\Hid_Class]
"DLL"="USBHID.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7]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7\Printer_Class]
"DLL"="USBPRN.DLL"
"Prefix"="LPT"
"IClass"="{4FE1CEF1-E765-4a1e-B503-5B8C674D7C68}"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8]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8\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C.DLL"
"Prefix"="DSK"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Hid]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Hid\Instance]
"DLL"="USBHID.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Hid\Hid_Class]
"DLL"="USBHID.DLL"
"Prefix"="HID"
"QueuedTransferCount"=dword:00000002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Printer_Class]
"DLL"="USBPRN.DLL"
"Prefix"="LPT"
"IClass"="{4FE1CEF1-E765-4a1e-B503-5B8C674D7C68}"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C.DLL"
"Prefix"="DSK"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2]
"DLL"="USBDISK6.DLL"
"Prefix"="DSK"
"Folder"="USB Disk"
"MediaPollInterval"=dword:00000432
"ReadSectorTimeout"=dword:00002710
"WriteSectorTimeout"=dword:00002710
"ScsiCommandTimeout"=dword:00001388
"UnitAttnRepeat"=dword:0000000a
"IOCTL"=dword:00000004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6]
"DLL"="USBDISK6.DLL"
"Prefix"="DSK"
"Folder"="USB Disk"
"MediaPollInterval"=dword:00000432
"ReadSectorTimeout"=dword:00002710
"WriteSectorTimeout"=dword:00002710
"ScsiCommandTimeout"=dword:00001388
"UnitAttnRepeat"=dword:0000000a
"IOCTL"=dword:00000004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ClientDriver"="\\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Dll"="serialusbfn.dll"
"Vendor"=dword:0000045e
"Product"=dword:000000ce
"InterfaceSubClass"=dword:000000ff
"InterfaceProtocol"=dword:000000ff
"DeviceName"="USBFNS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ComLayer]
"Tsp"="Unimodem.dll"
"Dll"="serialusbfn.dll"
"Prefix"="COM"
"DeviceArrayIndex"=dword:00000000
"DeviceType"=dword:00000000
"Index"=dword:00000005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00000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00000050
"idVendor"=dword:0000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idProduct"=dword:0000ffff
"Product"="Generic Mass Storage"
"bcdDevice"=dword:00000000
"InitialDataBufferSize"=dword:00020000
"TransferThreadPriority"=dword:00000064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FlashDrv]
"Enabled"=dword:00000001
"Partitions"=hex:03
"Removable"=dword:00000000
"DeviceFlag"=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SDMemory]
"Enabled"=dword:00000001
"Partitions"=hex:00
"Removable"=dword:00000001
"WriteProtectIOCTL"=dword:01012060
"DeviceIOCTL"=dword:00000000
"Alias"="MMC"
"DeviceFlag"=dword:00000000

这些是我导出的注册表,不知道从中能不能看出该导航仪是否具有activesync组件呢。
谢谢abo77281以及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注册表看不出来是否有的。

因为注册表是通过一些环境变量的东西看是否能编译的。

你有BSP就可以重新来过。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ClientDriver"="\\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改成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ClientDriver"="\\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试下.

bsp定制的时候,可能各家的注册表用的不是一样的,键值也各不相同!

网友:
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指点。结贴了。特别鸣谢:abo77281。非常感谢你给我的提示。我顺着你的提示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告诉我具体如何做的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以告诉我具体如何做的吗?我也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