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驱动线程的优先级?

楼主:
平台:S3C2440 + WINCE5.0

驱动使用中断EINT0和EINT5,大概20ms就一个中断,来了中断后就在IST中从3根GPIO口线读取300Bytes的数据

测试发现,在Wince有其他操作时,驱动IST中接收的数据会随机出现误码或者0,在IST中增加了计数器,测得中断是每次都有进入,可就是读数出现了错误。现在想把IST的优先级提高,可不知道该设置为多少好。

哪位大侠能否指点指点,CE驱动中IST的优先级该如何设置?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呀?

网友:
用这个函数试试看吧
BOOL SetThreadPriority(
  HANDLE hThread,
  int nPriority
);

网友:
LS正解 就是个这个函数

网友:
BOOL CeSetThreadPriority(
  HANDLE hThread,
  int nPriority
);

网友:
Applications and device drivers should use the CeGetThreadPriority and CeSetThreadPriority functions, instead of the legacy functions GetThreadPriority and SetThreadPriority. The legacy functions are still available with the same interfaces but the functions have access only to the originalApplications and device drivers should use the CeGetThreadPriority and CeSetThreadPriority functions, instead of the legacy functions GetThreadPriority and SetThreadPriority. The legacy functions are still available with the same interfaces but the functions have access only to the original 8 priority levels. 8 priority levels.

SetThreadPriority是老的方法,现在最好是使用CeSetThreadPriority system call

网友:
这个正解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函数试试看吧
BOOL SetThreadPriority(
? HANDLE hThread,
? int nPriority
);

网友:
BOOL SetThreadPriority(
  HANDLE hThread,
  int nPriority
);

网友B:
引用楼主 y2dg4lf 的回复:
驱动使用中断EINT0和EINT5,大概20ms就一个中断,来了中断后就在IST中从3根GPIO口线读取300Bytes的数据

测试发现,在Wince有其他操作时,驱动IST中接收的数据会随机出现误码或者0,在IST中增加了计数器,测得中断是每次都有进入,可就是读数出现了错误。现在想把IST的优先级提高,可不知道该设置为多少好。

1.线程优先级最高也就是“时间关键”和GUI更新一样
2.可以调用GetTickCount,看一下,读取数据所用的时间,如果不超过100ms,更改优先级不见得有效
3.“在Wince有其他操作时”,可以说一下,这些操作用涉及GPIO的使用吗,或许占用了也不一定,那就加 critical section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控制GPIO连续读取300bytes的数据,是每隔多长时间读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y2dg4lf 的回复:
驱动使用中断EINT0和EINT5,大概20ms就一个中断,来了中断后就在IST中从3根GPIO口线读取300Bytes的数据

测试发现,在Wince有其他操作时,驱动IST中接收的数据会随机出现误码或者0,在IST中增加了计数器,测得中断是每次都有进入,可就是读数出现了错误。现在想把IST的优先级提高,可不知道该设置为多少好。

1.线程优先级最高也就是“时间关键”和GUI更新一样
2.可以调用GetTickCount,看一下,读取数据所用的时间,如果不超过100ms,更改优先级不见得有效
3.“在Wince有其他操作时”,可以说一下,这些操作用涉及GPIO的使用吗,或许占用了也不一定,那就加 critical section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控制GPIO连续读取300bytes的数据,是每隔多长时间读一次。

多谢!

3、“在Wince有其他操作时”,如频繁点击触摸屏,就会出现数据的中断和出错,本人是菜鸟,现在写的驱动只是功能实现,没去考虑到跟其他驱动之间的调度关系。-_-!!

“GPIO连续读取300bytes的数据”这是我没说清楚,就是 ARM发一个时钟,读一个数据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在Wince有其他操作时”,如频繁点击触摸屏,就会出现数据的中断和出错,
     现在写的驱动只是功能实现,没去考虑到跟其他驱动之间的调度关系。-_-!!

“GPIO连续读取300bytes的数据”这是我没说清楚,就是 ARM发一个时钟,读一个数据实现的

定时器SetTimer吗?如果是那样,应该会受到影响,在消息队列里面,时钟消息WM_TIMER的优先级比较低,如果是点击鼠标操作,消息队列就会在投递比如:WM_LBUTTONDOWN消息之后,再去投递WM_TIMER消息。就可能出现数据中断。

网友:
SetThreadPriority
查MSDN里的Thread

网友:
3根GPIO口线读取300Bytes的数据,这是什么接口的通信啊,难道是模拟时序的方式读取数据?就算楼主把线程优先级设置成0(最高级),也要考虑到ISR的优先级永远是最搞的,也要排除其对通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