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NK.BIN出现的地址错误

楼主:
用pb自定义了一个Microsoft DeviceEmulator_ARMV4系统,生成SDK,编译都通过,就是在烧写到ARM9板的时候出现错误,以下是串口消息

Now,Downloading [ADDRESS:400000H,TOTAL:0X01C711DF(29823455) bytes]
RECEIVED FILE SIZE: 0x00100000Date CRC00300000data CRC00a00000Bit
Stuff01100000Bit Stuff01200000Date CRC Error
Bit Stuff01300000Bit Stuff01800000Bit Stuff01B00000Data CRC1C00000Data CRC Error
01C711DF
Download O.K.
0x01C711DF(
Launch Address is 0x00400000
+WriteBootAndConfig
Success ReadNetInfo,local ip 0x10801A8C0,submask 0xFFFFFF.
Start SetNetInfoForOs
Now OS Image is storing to NAND. Wait!
WriteDiskImageToNANDFlash:dwImageStart 0x80400000,dwImageLength 0x01C00000
OS Update Done

网友:
Microsoft DeviceEmulator_ARMV4定制这个怎么往板子上烧的~这个是模拟器啊~~24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soft DeviceEmulator_ARMV4定制这个怎么往板子上烧的~这个是模拟器啊~~2410?

对模拟器的的NK是虚拟的。不能跑硬件的,楼主

网友:
Microsoft DeviceEmulator_ARMV4生成的系统烧到板子上肯定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