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Datasheet来区分是nor还是nand flash?

楼主:
我根据flash上的文字把它的datasheet下载下来了,看了ds但是不知道是nor flash还是nand flash
请问大侠们,有什么方法最快区分?

网友:
什么型号?发上来看看?

网友A:
S29GLxxxM MirrorBitTM Flash Family
S29GL256M, S29GL128M, S29GL064M, S29GL032M
256 Megabit, 128 Megabit, 64 Megabit, and 32Megabit,
3.0 Volt-only Page Mode Flash Memory featuring
0.23 um MirrorBit process technology

这是在手册前面copy过来的

网友:
看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否分开,分开为NOR。NAND是地址线和数据线共用的。

网友:
能不能凭
S29GLxxxM MirrorBitTM Flash Family
S29GL256M, S29GL128M, S29GL064M, S29GL032M
256 Megabit, 128 Megabit, 64 Megabit, and 32Megabit,
3.0 Volt-only Page Mode Flash Memory featuring
0.23 um MirrorBit process technology
这段描述看出是nor 还是nand?

网友:
nor flash 容量一般比较小,
看上面的描述估计是 nor flash

网友:
如果容量不超过几十M,一般就是NOR-FLASH,如果超过100M,一般就是NAND-FLASH.

如果有N多根地址线,就是NOR-FLASH,如果没有地址线,是NAND-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凭
S29GLxxxM MirrorBitTM Flash Family
S29GL256M, S29GL128M, S29GL064M, S29GL032M
256 Megabit, 128 Megabit, 64 Megabit, and 32Megabit,?
3.0 Volt-only Page Mode Flash Memory featuring?
0.23 um MirrorBit process technology
这段描述看出是nor 还是nand?

part number 前缀是29的当然是N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凭
S29GLxxxM MirrorBitTM Flash Family
S29GL256M, S29GL128M, S29GL064M, S29GL032M
256 Megabit, 128 Megabit, 64 Megabit, and 32Megabit,?
3.0 Volt-only Page Mode Flash Memory featuring?
0.23 um MirrorBit process technology
这段描述看出是nor 还是nand?

part number 前缀是29的当然是Nor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29GLxxxM MirrorBitTM Flash Family

3.0 Volt-only Page Mode Flash Memory featuring
0.23 um MirrorBit process technology

part number 前缀是29的当然是Nor

那个page mode 能说明是nor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29GLxxxM MirrorBitTM Flash Family

3.0 Volt-onlyPage Mode Flash Memory featuring
0.23 um MirrorBit process technology

part number 前缀是29的当然是Nor

那个page mode 能说明是nor不?

NAND也是以page为最小单位的,ateml的49系列nor是以字节为单位编成的,可以方便RAM很小的MCU在系统升级更新,前缀为29,39,49都是nor,其实最根本的区分是看芯片的引脚,nor有8/16根数据线和几十根地址线,nand就只有8/16根共用接口线,另外也可以看ALE地址锁存,CLE命令锁存,有这两个脚是nand,nor没有这两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