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flash 烧录Bootloader,verify出错

楼主:
我的平台是PXA270+Intel P30 Norflash.
现在用Jflash来烧录bootloader,可以将bootloader写入flash,但是verify的时候却出错,刚开始verify就会出错,信息如下:
verify error at address=16a8, exp_dat=352e3931, act_dat=3931.
重试了很多次,都是如此,当然每次显示的数值会稍有不同,但是都是在刚开始veirfy就会出错。
请问可以write但是verify出错,会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通过并口发送reset命令给CPU,但是CPUreset失败,会说明什么问题呢?
是jtag的nSRST脚,我连到了pxa270的reset脚.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跟传输线路干扰有关系啊?烧进去的bin文件有错?

网友:
bin文件是以前可用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传输线路干扰”是PCB还是layout的问题呢?

网友:
硬件线路板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公版的?
修改过EBoot么?
看样子是在对Image中的Record[n]进行Checksum计算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A:
1. 可能是 timming issue.
2. 在 JFlash 中加一些 delay code.
3. Jflash 加 retry, 若是 verify error, 則重新 erase - program - verify 該 page 一次.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可能是 timming issue.
2. 在 JFlash 中加一些 delay code.
3. Jflash 加 retry, 若是 verify error, 則重新 erase - program - verify 該 page 一次.

Paul, Chao @ Techware

精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