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nux-2.6.22.14内核自带SD卡的 驱动么?

楼主:
源文件夹下有/drivers/mmc,同时make menuconfig的时候也选择了SD/MMC选项,
编译 的 时候从log看也编译了 mmc下的文件。
但是,下载到开发板上后启动log里却没有mmc,sd这样的信息,同时/dev/mmcblk0文件也存在。

网友:
那要看和你的SD接口兼容否。

网友A:
带有 sd 驱动,但是不一定支持你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有 sd 驱动,但是不一定支持你那个芯片...

这就是嵌入式要做驱动的原因所在,很多东西不是可移植的。

网友:
sd驱动初始化时失败的话就不会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