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开发,高手指导指导呀

楼主(2010-05-17):
关于嵌入式开发,高手指导指导呀
菜鸟又来提问了!
就ARM+LINUX来说吧
如果我们要开发一个产品,是不是就是将LINUX的内核改一下,然后移植到开发板上就成为了一个操作系统?
然后再在LINUX系统下开发一些软件再放到开发板上应用?
是不是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初级的嵌入式产品呀?
(还问一下哦,我们买来的开发板里面有没有什么操作系统呀,或者是引导程序,还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些电路呀?)
高手指导指导呀!搞不懂这些我真的没法学嵌入式啊!
操作系统
linux
开发

网友A:
有的,基本上一个开发板儿UBOOT之类的和内核,文件系统都做好了,不过很多都得自己再修改才能应用到商业环境.

网友B:
大哥回答下这个呀:
如果我们要开发一个产品,是不是就是将LINUX的内核改一下,然后移植到开发板上就成为了一个操作系统?
然后再在LINUX系统下开发一些软件再放到开发板上应用?
是不是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初级的嵌入式产品呀?

网友C:
一般你用的CPU都会有一个linux开发包. 甚至移植OK的linux系统.

网友D:
顶起来,学习一下哈

网友E:
高手快快来呀.............

网友F:
如果我们要开发一个产品,是不是就是将LINUX的内核改一下,然后移植到开发板上就成为了一个操作系统?
内核只需要移植一下到你的CPU,之后开发相应的驱动和应用程序即可

网友G:
那内核是不是要自己写呢,还是拿别的内核再改一下?

网友H:
不需要自己写,但是你要懂,要了如指掌,因为要对它裁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