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的计算

楼主:
51单片机的晶振是:11.09520MHZ,如果要产生9600bps的波特率,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了公式:
波特率=1/16或1/32*(晶振的频率/12*(256-TH1))
代入:
9600=11059200/32*12*(256-TH1)
TH1=TH0=FDH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要除以:32 呢?

网友:
你上面的计算方法貌似是错误的,正确的如下:

(65535-初值)*晶振频率/12 = 1/波特率;

网友:
LS,他那个是自动重载方式的

16和32哪来的我一时也想不太清楚

要不LZ看一下数据手册看有没有分频什么的

网友:
还有个16倍分频....标准51是这样的.

网友:
呵呵,楼上记忆力厉害,呵呵,原来自动重载方式2,是有分频的,,,,

网友:
这种公司看下具体那款单片机的datasheet就ok了

网友:
具体要参考数据手册吧,之前用过timer2做波特率发生器,找stc手册才明白的

网友:
例如:常见的TH1=0xfd;
9600=11059200/(32*12*(256-FDH))
这里是作为分母的,
12表示:晶振的12分频
256-FDH=3:表示所需要的周期,取倒数表示频率
具体这里是选用32 还是 16,要看自己的寄存器的配置。

但是,我现在不明白的是:这个32(或者16)是怎么回事,是传输了16个数据,还是??????

网友:
给UART的时钟频率应该是波特率的16倍,以便在第7,8,9个时钟处检测Rx的值。

网友:
UART不是一共十位的吗?(一般来说)
一位表开始,8位数据,一位表结束

网友:
给UART的时钟频率,不是TX的输出,UART十位指的是10个波特率对应的时间,而
给UART的时钟频率应该是波特率的16倍,以便在第7,8,9个时钟处检测Rx的值
Rx上一位也是指波特率对应的一位。

网友:
我都是找个软件计算一下的。

网友:
看datasheet,UART的波特率往往不是直接取系统时钟的,若是传统的C8051,是选择系统时钟的32分频或者16分频(由某个控制位控制),若是增强型51,可选择的余地就更大了。

网友:
UART硬件对一个位又进行了分割...16等分,并在中间位置多次采样RXD管脚,以减少干扰造成的数据错误...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369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HuWenjin&bbs_id=9999

我提供一个直接计算,生成初始化程序的。

呵呵,还有生成整套操作函数的,中断方式发送与接收

网友:
其实这是公式:
波特率=(2^smod /32)*(定时器T1溢出率)
溢出率=溢出周期的倒数
溢出周期=(256-X)*12/Fosc
波特率=(2^smod * Fsoc)/(32 *12*(256-X))
你看看吧,应该会理解的,2^smod表示2的SMOD次幂,SMOD可取值为0或1,是零的时候就是32分之一了。

网友:
哎 差距   都还给老师了 !

网友:
这波特率不是在书本上有嘛?
也和你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