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nb0的大小?怎么裁剪了还是那么大?

楼主:
我裁剪了很多东西以后,NK.nb0的大小还是30M,可是很明显我裁掉了很多内容啊,请教各位了

网友:
似乎这玩意的大小是在某个配置文件里吧?

网友:
config.bib里面控制了,和你选择组件多少无关
组件决定nk.bin大小。
保证NK.nb0》=nk.bin即可。否则报错。

网友:
谢谢楼上的,需要学的东西还真不少。

网友:
引用楼主 xilangyue 的回复:
我裁剪了很多东西以后,NK.nb0的大小还是30M,可是很明显我裁掉了很多内容啊,请教各位了

你这30M是由config.bib中的ROMSIZE变量决定的,你裁剪了很多组件后可以相应的将ROMSIZE的值减小一些就可以了,当然ROMSIZE不能太小,如果太小的话就会生成若干个大小相同的NK.nb0、NK.nb1、NK.nb2、、、
另外修改了ROMSIZE之后,MEMORY模块下面的相关量也要做相应的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