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删除BSP驱动问题?

楼主:
我要删除BSP 中的camera 驱动,知道大概的方法,但遇到很多问题,
问题一:
      在platform.bib 文件中的 ;camera.dll $(FLATRELEASEDIR)\camera.dll    NK  SHK 前加“;”号
      sysgen 出错,因为我故意把camera.cpp 文件弄成有错误,我才知道去除 camera 有没有成功,结果屏蔽之后它还会编译 camera.cpp

问题二:
      在platform.bib 文件中的 ;camera.dll $(FLATRELEASEDIR)\camera.dll    NK  SHK 基础上
      接着在platform.reg 文件中找到 camera 选项,直接把camera 删除,(在所有选择中用“;”屏蔽也试过,结果一样)
      sysgen出错,和问题一得错误一样,还是会编译camera.cpp文件。
问题三:
      在问题一二的基础上 ,我直接找到 drivers/camera 那个文件,全部删掉,
     sysgen出错,说是 WINCE600/public/commom/ddk/inc/oaldma.h ;missing";"before"}"
     之类的错误。
问题四:
     smdkxxx.bat 文件在哪?我用的是VS2005+CE6, 只有pletform.bib .reg .dat .db 文件啊,根本找不到 .bat文件在哪。
     总之,WINCE 还没入门呢,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网友:
sf,编译之前要修改dir,把对应的源文件去除。然后clean sysgen

网友:
我要删除BSP   中的camera   驱动,知道大概的方法,但遇到很多问题,
问题一:
            在platform.bib   文件中的   ;camera.dll   $(FLATRELEASEDIR)\camera.dll         NK     SHK   前加“;”号
            sysgen   出错,因为我故意把camera.cpp   文件弄成有错误,我才知道去除   camera   有没有成功,结果屏蔽之后它还会编译   camera.cpp

这里只能说明NK中是否包含CAMERA.DLL,编译不编译跟这里没有关系。

问题二:
            在platform.bib   文件中的   ;camera.dll   $(FLATRELEASEDIR)\camera.dll         NK     SHK   基础上
            接着在platform.reg   文件中找到   camera   选项,直接把camera   删除,(在所有选择中用“;”屏蔽也试过,结果一样)
            sysgen出错,和问题一得错误一样,还是会编译camera.cpp文件。

这里同上,只是添加注册项,在NK启动时加载它。

问题三:
            在问题一二的基础上   ,我直接找到   drivers/camera   那个文件,全部删掉,
          sysgen出错,说是   WINCE600/public/commom/ddk/inc/oaldma.h   ;missing "; "before "} "
          之类的错误。

这里你不用删除,只要在DRIVERS下面的DIR文件里面把CAMERA去掉,或者在SMDKXXX。BAT 里面设定如下:set BSP_NOCAMERA=1。

问题四:
          smdkxxx.bat   文件在哪?我用的是VS2005+CE6,   只有pletform.bib   .reg   .dat   .db   文件啊,根本找不到   .bat文件在哪。

SMDKXXX。BAT 在FLATFORM\SMDKXXX目录下。
          总之,WINCE   还没入门呢,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网友A:
怎么没有变色呢

网友A:
1。这里只能说明NK中是否包含CAMERA.DLL,编译不编译跟这里没有关系。
2。这里同上,只是添加注册项,在NK启动时加载它。
3。这里你不用删除,只要在DRIVERS下面的DIR文件里面把CAMERA去掉,或者在SMDKXXX。BAT 里面设定如下:set BSP_NOCAMERA=1。
4。SMDKXXX。BAT 在FLATFORM\SMDKXXX目录下。

这下可以变颜色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变色呢

多谢楼上的,好像我得很多问题都是你回答我的,真是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里只能说明NK中是否包含CAMERA.DLL,编译不编译跟这里没有关系。
2。这里同上,只是添加注册项,在NK启动时加载它。
3。这里你不用删除,只要在DRIVERS下面的DIR文件里面把CAMERA去掉,或者在SMDKXXX。BAT 里面设定如下:set BSP_NOCAMERA=1。
4。SMDKXXX。BAT 在FLATFORM\SMDKXXX目录下。

这下可以变颜色了吧
……

问题4 ,.bat文件确实是找不到,看来是我BSP的问题了。

网友B:
我在我得计算机上搜索,只能找到 SMDK2440 MS-DOS批处理文件,可也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我得计算机上搜索,只能找到 SMDK2440 MS-DOS批处理文件,可也打不开啊。

不用的驱动去掉DIR之后就不会在编译了。不过在驱动make的时候还会去找动态库。去掉platform.bib里面相应的动态库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C:
.bat文件不能硬性打开的,右击后别点打开,点击编辑就可以以记事本方式打开了,我开时时也是点击打开,没用,直接打开是不行的。。。
引用 网友B:
我在我得计算机上搜索,只能找到 SMDK2440 MS-DOS批处理文件,可也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t文件不能硬性打开的,右击后别点打开,点击编辑就可以以记事本方式打开了,我开时时也是点击打开,没用,直接打开是不行的。。。

引用 网友B:
我在我得计算机上搜索,只能找到 SMDK2440 MS-DOS批处理文件,可也打不开啊。

经验真是重要啊,多谢

网友:
结贴咯,多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