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ListCtrl滚动条换肤的疑问

楼主(2010-02-27):
关于CListCtrl滚动条换肤的疑问
各位好,我想在wince在把clistctrl的滚动条换肤,可是发现OnNcCalcSize在wince下不能用了,请问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疑问
wince

网友A:
用CE系统的控件,很难实现
想要效果好,还是自己绘制一个类似的控件比较好

网友B:
hi,91program.我就是想把clistctrl的滚动条更个样式,感觉系统的挺难看的,不知道怎么改能够实现

网友C:
学习了,没有使用过!!!

网友D:
一般都是自己搞的,,在windows ce下skin滚动条太麻烦了!!
思路好像是用SetWindowRgn把滚动条隐藏了,然后自己画一个假的上去

网友E:
CE下的界面特效不太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