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直接修改bin文件

楼主:
被客户搞烦了
客户要求在注册表加一个他的标识符,他项目超多,OS都一样,只需要改这个标识符,然后配不同的模具。

不想每次都给他编译内核,想用UEDIT32来直接修改BIN文件,不过搜索不到这个标识符。
请问兄弟们如何直接修改BIN文件呀?
多谢多谢。

网友A:
修改 reg 文件, 执行makeimag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 reg 文件, 执行makeimage就可以了

我懒的连这步都不想弄,想直接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 reg 文件, 执行makeimage就可以了

我懒的连这步都不想弄,想直接修改。

这个估计有点困难,特别是用NK.bin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 reg 文件, 执行makeimage就可以了

建议LZ还是这样做吧,直接修改不太现实.

网友C:
LZ的风格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风格我喜欢!

兄弟,喜欢不管用啊,整点实际的,有啥思路说说呀。
改几个字母,然后makeimg,每天搞几十个来回,没啥意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哈哈 厉害

厉害啥呀,厉害就搞定喝茶去了。
牛人啊,经常拜读你的贴和文章。有啥思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修改 reg 文件, 执行makeimage就可以了

建议LZ还是这样做吧,直接修改不太现实.

看来我要悲剧了,哎

网友:
楼主的要求实在是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修改 reg 文件, 执行makeimage就可以了

建议LZ还是这样做吧,直接修改不太现实.

看来我要悲剧了,哎

你可以在BAT里用宏定义,注册表中根据宏定义来设置类型,
这样你只需要修改BAT文件,然后Make Run-Time Image就可以了。
这个麻烦是免不了的。

网友:
解决方法n多,

不过我还是喜欢写一个程序,

用vb 或者 delphi写一个程序,

就可以了,

bin文件格式看一下说明就知道了,

数据  + 效验

hex文件有地址,bin应该很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决方法n多,

不过我还是喜欢写一个程序,

用vb 或者 delphi写一个程序,

就可以了,

bin文件格式看一下说明就知道了,

数据 + 效验

hex文件有地址,bin应该很好弄;

不错。这个有人这么做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