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e6.0烧录问题

楼主(2009-09-03):
求助:ce6.0烧录问题
硬件平台:s6410
我用了硬件上提供的DNW,系统启动按空格跳入bootloader设置,一切设置完毕,选择U烧录nk.bin,选中USB port的UBOOT,弹出对话框说打不开USB端口,然后我选择了Serial port的transmit将NK.BIN传入,等了很久。
重启系统后一直挂起。
然后重新装了USB驱动,选择USB PORT下的uboot,可以成功选择传输的文件。但是在按空格进入bootloader设置时,选择低格block总是失败,选择binfs选项执行失败,请问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要用USB传输数据的时候我选择了串口,怎么解决。谢谢!~~~
问题
硬件
对话框

网友A:
可能要装硬件的USB 驱动.

网友B:
LZ分很多?感觉这个问题你已经问过了吧!

网友C:
那问题说的不明不白,我怀疑是选择USB传送的时候失败,然后我选了串口传送这里的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刚接触。。。

网友D:
USB驱动我后来重新装过,可以识别了,但是在bootloader选项进去后,低格就一直失败,转换binfs也是失败的,系统也不知道烧进去没。。。反正重启就停在固定画面了。。。

网友E:
会不会是把里面的MBR弄坏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