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ger STM32F103ZE 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ST-linkII
东西都设置好以后,选调试进入,MDK界面就想死机了一样!别人说要多等一下的!
但是我都快等半小时了!
实在是没折了!
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

MCU:STM32F103ZE
IDE:realviewMDK
Debugger:ST-linkII

网友:
你有JTAG调试板没有?
配合 H-JTAG 很好用的,都是试过了 IAR MDK 先都可以用的

网友:
H-JTAG的板子我没有的!

网友:
晕死!
原来是调试口的reset脚需要一个上拉电阻!
没想法!接上就可以调试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设置Boot0和1让他在不同的方式里面调试!
但是只能是boot设置成在用户flash里面才能成功!
也就是说芯片内置的flash和SRAM用ST-linkII都不能去调试和下载!

我得问题是,我只是设置了Boot0和1都是0,pdf现在是在用户flash里面调试!
那么他到底是在nandflash,还是在norflash里面呢?(开发板上这两个flash都有的)

我很菜的,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