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的Remote Tools工具总是连不上,请指点一下

楼主:
我装了VS2005, Wince6.0, Platform for wince6.0, 模拟器2.0,
定制了一个windows CE系统, 选项是 divice Emulator, PDA device, Enterprise Web Pad,后面都是默认,
生成了一个系统镜像文件,然后模拟器设备设置都是

download 和 Transport都设置为 DMA
连接设备后,可以启动windowCE系统

但是我启动VS2005菜单中任何一个 Remote Tools
都是连接   default device,都连接不成功
就是出现不断连接的对话框

我也配置了 transport 和 startup,都尝试了,都连接不上
然后我用开始菜单的VS2005里面的Remote tools打开,
连接设备里面设置属性里面有
transport   DMA transport
startup     device emulation  startup provider
就可以连接上,进行操作

然后我在网上查找资料说,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CE Tools\Platman\target\wce600
上复制一份 armV4i,命名为 armV4,据说可以解决,但是还是没有能成功。

各位,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OS design文件加了platform manger了吗?试试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发现VS2005中带的远程工具与开始菜单中带的是不一样的。
貌似只有开始菜单中的远程工具才能正常连接WinCE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发现VS2005中带的远程工具与开始菜单中带的是不一样的。
貌似只有开始菜单中的远程工具才能正常连接WinCE6.0.

对,看这个牛人写的文章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原因有两个:
1.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CE tools\Platman\target\wce600\目录下少了一个armv4i的目录,这个是6.0的一个bug
解决方法:复制armV4,改名为armV4i就行了
2. 连接方式没有配置对
默认的连接方式是kitl,你需要配置为有效的连接方式

网友:
我的博客上写有:
http://blog.eeworld.net/ok138ok/archive/2009/07/16/4355050.aspx

网友B:
Vichard 说添加了platform manger,是否是在catalog Items view中选上,
platform Manager 进行生成配置文件

另建一个armV4,我已经尝试过了,没有成功,我前面有写,
还是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Windows Mobile Developer Power Toys
用這個把。裏面有些東西還是蠻好用的。只要能同步上就行了。
用法你到網上去找找。我現在用的是display那個組建。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chard 说添加了platform manger,是否是在catalog Items view中选上,
platform Manager 进行生成配置文件

另建一个armV4,我已经尝试过了,没有成功,我前面有写,
还是谢谢各位的回复

连接方式你改了么?
另外,你的vs装在系统盘还是其它盘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博客上写有:
http://blog.eeworld.net/ok138ok/archive/2009/07/16/4355050.aspx

顶一下,跟lz同样的问题,按照此方式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CE tools\Platman\target\wce600\目录下少了一个armv4的目录,这个是6.0的一个bug
解决方法:复制armV4i,改名为armV4就行了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复制armV4i,改名为armV4,还是不行,总是报“unable to load device side components”错误。
采用vs自带的远程工具也一样不能连接上,

网友: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CE tools\Platman\target\wce600\目录下少了一个armv4的目录,这个是6.0的一个bug
解决方法:复制armV4i,改名为armV4就行了
如果还不行,需要在安装盘的相同目录下拷贝文件armv4和armV4i。还有需要在系统定制时加上动态链接和remote工具。

网友:
需要在系统定制时加上动态链接和remote工具??
系统定制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两个组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