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成原理的一道题,不明白为什么要加一个门电路,麻烦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CPU的地址总线16根(A15—A0,A0为低位),双向数据总线8根(D7—D0),控制总线中与主存有

关的信号有MREQ(允许访存, 低电平有效),R/W(高电平为读命令,低电平为写命令)。主存地址空间分

配如下:0—8191为系统程序区,由只读存储芯片组成;8192—32767为用户程序区;最后(最大地址)2K

地址空间为系统程序工作区。上述地址为十进制,按字节编址。现有如下存储器芯片:EPROM:8K×8位

(控制端仅有CS);SRAM:16K×1位,2K×8位,4K×8位,8K×8位.请从上述芯片中选择适当芯片设计该

计算机主存储器,画出主存储器逻辑框图,注意画出选片逻辑(可选用门电路及3∶8译码器74LS138)与

CPU 的连接,说明选哪些存储器芯片,选多少片。

解:

  根据给定条件,选用EPROM:8K×8位芯片1片。SRAM:8K×8位芯片3片,2K×8位芯片1片。

3∶8译码器仅用Y0,Y1,Y2,Y3和Y7输出端,且对最后的2K×8位芯片还需加门电路译码。主

存储器的组成与CPU连接逻辑图如图所示,

请问:
    这道题为什么要用到门电路?2K×8位这块芯片不是Y7这个端口就直接控制的了吗,它加个门电路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传的不对,重传如下:

网友:
你应该自己分析的
当且仅当2K的RAM被选,同时A11和A12为0的时候,2k RAM才真正的被选中
作用:防止2K RAM的内容在8K的地址空间内重复映射。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明白。。。

请问:(1)为什么还要A11和A12为0的时候,2kRAM才真正被选中?题目中也没说2kRAM是由A11和A12两条线来控制的呀,这个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2)为什么就只有2kRAM需要用到门电路来译码,而其它的几个RAM和ROM就不用了呢,它们怎么就不会产生地址重复映射吗?

  谢谢!

网友:
如果最后的那个同样是8kRAM的话是不是就用不到门电路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此时A11和A12都使用到了也就是不能为0了,是这个原因吗?

谢谢!

网友:
A0~A12寻址范围8K,主要是为了避免指向不存在的6K地址空间,2楼表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明白。。。

请问:(1)为什么还要A11和A12为0的时候,2kRAM才真正被选中?题目中也没说2kRAM是由A11和A12两条线来控制的呀,这个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2)为什么就只有2kRAM需要用到门电路来译码,而其它的几个RAM和ROM就不用了呢,它们怎么就不会产生地址重复映射吗?

谢谢!

2K的地址范围由11bit表示
8K的地址范围由13bit表示
13bit以上部分由138译码器控制
如果没有那个逻辑门,地址0x0555,0x0d55,0x1555,0x1d55对于2KRAM来说都指向同一个内存单元
对于8KRAM来说,12-13bit也参加译码,以上的四个地址指向4个不同的地址单元。

到此为止吧,既然是作业题,剩下的自己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