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从网络接收H.264视频流,然后在WinCE上边解码边播放,请给个思路呀!

楼主:
现在从网络接收H.264视频流,然后在WinCE上边解码边播放,请给个思路呀!

网友:
楼主的硬件平台是什么啊?

一般的ARM11 如果有点难满足“边解码边播放”这个需求,

不过TI的OMAP3到时可以啊。

网友A:
可以考虑TCPMP,有流媒体播放的接口

网友:
有些ARM11有硬解码.

网友:
可以参考TCPMP,它就是通过网络来播放视频。

网友:
TCPMP不能解码H.264,H.263到可以

网友:
TCPMP不能解码H.264,H.263到可以

TCPMP可以解H264码流。

另外可以使用像6410类的具有MFC的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TCPMP,有流媒体播放的接口

流媒体播放的接口可编程控制么?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TCPMP,有流媒体播放的接口

流媒体播放的接口可编程控制么?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跟驱动有关吧,搞起来可能会复杂点…

网友:
WinCE系统的话可以考虑软实现。软实现可以考虑使用DirceShow架构,自己做一个(或者找个现成的)网络接收接收数据源filter,后面找点现成的splitter filter和decode filter注册到系统里,即可快速开发出来一个简单的原型。

网友:
就硬件而言,实现比较困难

网友:
正想搞一块,也还没没找到思路,学习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