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新做的平台,烧录出错

楼主:
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做硬件,而且也花了我,5000多块钱,打样PCB费,加,500块的材料费,昨天兴高采列的,拿到板子,贴片,接上电源,串口,准备读卡器,烧录程序,(我自己有华天正的开发板,按一模一样的硬件,用一模一样的烧录法),一启动,按空格,进入界面,按s ,选0,block0.nb0 文件烧录进去了,复位,按S,选1 问题来了,请看下图,正常应该是([OK] Write 3 th Block Success)
请高手们帮帮忙,

Start Block = 3, End Block = 3, Block Count = 1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FIL:ERR]--NAND_Read() : Uncorrectable Error in Bank 0, Page 905 [0x00000000] [0x00020000]
[FIL] NAND_Read Try to read again(0)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FIL:ERR]--NAND_Read() : Uncorrectable Error in Bank 0, Page 905 [0x00000000] [0x00020000]
[FIL] NAND_Read Try to read again(1)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FIL:ERR]--NAND_Read() : Uncorrectable Error in Bank 0, Page 905 [0x00000000] [0x00020000]
[FIL] NAND_Read Try to read again(2)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FIL:ERR]--NAND_Read() : Uncorrectable Error in Bank 0, Page 905 [0x00000000] [0x00020000]
[FIL] NAND_Read Try to read again(3)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FIL:ERR]--NAND_Read() : Uncorrectable Error in Bank 0, Page 905 [0x00000000] [0x00020000]
[FIL] NAND_Read Try to read again(4)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FIL:ERR]--NAND_Read() : Uncorrectable Error in Bank 0, Page 905 [0x00000000] [0x00020000]
[FIL] NAND_Read Try to read again(5)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FIL:ERR]--NAND_Read() : Uncorrectable Error in Bank 0, Page 905 [0x00000000] [0x00020000]
[FIL] NAND_Read Try to read again(6)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FIL:ERR]--NAND_Read() : Uncorrectable Error in Bank 0, Page 905 [0x00000000] [0x00020000]
[FIL] NAND_Read Try to read again(7)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FIL:ERR]--NAND_Read() : Uncorrectable Error in Bank 0, Page 905 [0x00000000] [0x00020000]
[FIL] NAND_Read Try to read again(8)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SECC bit change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e() : Try ECC Decoding again with 2nd SECC copy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FIL:ERR]--NAND_Read() : Uncorrectable Error in Bank 0, Page 905 [0x00000000] [0x00020000]
[FIL] NAND_Read Try to read again(9)
[FIL:ERR] Decoding_Spare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pare()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Spare of Page 905 1st Time : 0x2
[FIL:ERR] Read_Spar)

网友A:
你现在是要烧录EBOOT的吗?
烧录的时候出现了ECC的错误,我最近也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1、把NAND FLASH控制器的相关寄存器中的几个时间设得大一点,效果可能会好些。
2、硬件上可能有些问题,我在调试中发现如果由USB供电(电流较小),ECC出错概率非常高,如果用外部电源(电流较大),情况就会好一点。

网友:
你好,我是使用的外部供电,5V3A的电源
但是贴片时,我基本上量了BGA所有的脚,都是通的,而且用二极管档位,反向量,每个脚都有,阻值,
如果是硬件问题,应该是哪部分,DDR,还是flash 还是电源,还是配置引脚,?????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要烧录EBOOT的吗?
烧录的时候出现了ECC的错误,我最近也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1、把NAND FLASH控制器的相关寄存器中的几个时间设得大一点,效果可能会好些。
2、硬件上可能有些问题,我在调试中发现如果由USB供电(电流较小),ECC出错概率非常高,如果用外部电源(电流较大),情况就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