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cksum失败!

楼主:
请问刚生成的NK.bin(基于wince 6.0 bsp)通过DNW下载出现Checksum失败该怎么解决啊?

板子是mini2440,是不是要换nor flash中的supervivi啊?下载wince5 的nk可以,但下载ce6生成的nk就出现这个错误。谢谢!

网友:
正常情况下如果CE5的NK没出错,CE6的也就不会出错,Checksum方法都是一样的,USB和RAM都稳定吗?是不是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应该稳定吧~~我测试CE5的NK都没有问题~~~下载其他的bin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A:
另:CE5的NK是友善提供的~~CE6的NK是我自己编译的,谢谢!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把crc注掉
然后自己解出来的nb0和系统nb0有差别么? 除了文件末尾的stuff bi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CE5的NK是友善提供的~~CE6的NK是我自己编译的,谢谢!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 问题,既然你烧录CE5.0没问题。。。。那么你烧的CE6.0确定是可以在你这个硬件平台上运行的吗》还是你随便找了个CE6.0的BSP编译出来 烧录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CE5的NK是友善提供的~~CE6的NK是我自己编译的,谢谢!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 问题,既然你烧录CE5.0没问题。。。。那么你烧的CE6.0确定是可以在你这个硬件平台上运行的吗》还是你随便找了个CE6.0的BSP编译出来 烧录的呢?

bsp是这个硬件平台~~~我不会这么弱的~~搞个别的硬件平台的BSP来用啊

网友:
OEMMultiBINNotify: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fb46ec
-----------------------------------------------------
OEMVerifyMemory: StartAddr: 0x80200000, Length:0xfb46ec
*** Downloading UNKNOWN image type ***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1eb  computed=0x1d4)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0, ABORT!!! ******
Extract wince image failed, ret = 0

网友:
OEMMultiBINNotify: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c200000  Length=0x1b90310
-----------------------------------------------------
OEMVerifyMemory: StartAddr: 0x8c200000, Length:0x1b90310
*** Downloading UNKNOWN image type ***
...........................
dwImageStart : 0x8c200000
dwImageLength: 0x1b90310
LaunchAddr   : 0x8c201000

rom_offset=0x0.
Run eboot, JumpAddr = 0x30038000
..
  ?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0 Built Jan 28
2007 17:47:35
Copyright (c) 2000-2001  Microsoft Corporation
Microsoft Windows CE SMDK2440 Bootloader Version 1.2 Built Jan 28 2007 17:47:27

FMD::FMD_Init

这个是下载ce5的NK.bin,可以通过checksum检查!

网友:
原来是用的multi-bin啊,
在BIB文件中有把必要的文件加载到XIPKERNEL吗?
如果没有把必要的文件加载到XIPKERNEL里去,可能会出现checksum错误,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看错了,只是个函数名,你用multi-bin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OEMMultiBINNotify: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0]: Base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fb46ec
----------------------------------------------……

multibin之后,那个区分bin文件类型的header就没有了,把相关代码注释掉再试一下

网友:
谢谢两位,电脑坏了,不好意思!

网友:
cpu都烧了~~~ 买了个新的~~~

看错了,只是个函数名,你用multi-bin了吗?
应该不是multi-bin(我也不能确定),请问multi-bin和bin有什么不同?要在哪里设置?是不是config.bib?

multibin之后,那个区分bin文件类型的header就没有了,把相关代码注释掉再试一下

请问相关代码是指哪些啊?是不是指blcommon.c中代码?下载会调用这个文件里面的函数吗?

我在BootloaderMain的开始处加上KITLOutputDebugString ("Test!!!!!!\n");怎么不会打印出来啊?
是不是因为我的是RELEASE bin啊?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