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ml中如何修改root界面

楼主(2009-12-05):
windml中如何修改root界面
windDemo程序启动后是wind river的logo,如果我想修改成自定义的logo应该怎么做?
logo
如何
程序

网友A:
在BSP程序中找找,印象里是有打印LOGO的子模块,好像在usrConfig里。
具体的是不是windriver把函数指向了内核代码中不能确定,如果没有指向内核的话你可以把它指向自己的打印LOG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