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06):
1602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小弟是菜鸟初学单片机,写了个1602的程序可是不能用,于是借用别人写好的程序(那个人的程序可以用),可是载到我的单片机里面就不能用,1602就第一行全部显示方块,第二行空白,这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可以点拨点拨小弟,小弟感激不尽。
程序

网友A:
是不是你们的硬件接法根本不一样啊?或者晶振不一样,造成延时不一样。
你先排除硬件问题,然后就是初始化的问题了。上行显示方块,证明初始化成功。下面空白说明没有初始化,你初始化的时候可能开启了一行显示。

网友B:
晶振应该是一样的。硬件接法不一样包含什么问题?能详细说说吗?小弟初学,知之甚少,还请见谅。

网友C:
就硬件原理图不同咯,比如你的1602的控制引脚和数据引脚是否接到单片机的同样的IO,等等。你要copy人家的代码,首先你要确保你们两个的原理图,接口一致才行啊。不一致,你要做相关修改。
你对硬件毫无了解,就去胡乱的用代码尝试,那样是白费功夫!你应该先去看看你自己的原理图。。。

网友D:
多谢楼上大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