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和kernel共享内存区域问题!

楼主:
各位高人!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lcd驱动在uboot和kernel中使用了不同的buffer,从而导致了在进入kernel中lcd驱动时出现
lcd屏有个短暂的颜色渐变。为了消除这个bug。就想让uboot和kernel使用同一块内存。

1)下面是我的做法:
            在uboot中使用tags方法传递uboot中lcd使用的内存地址0x800xxxxx给kernel,
            kenerl收到这个首地址再以它申请内存,然后进行ioremap进行映射为虚拟地址!

2)我遇到的问题:

           但是不幸的是在0x800xxxxx这个地址处大小为size的内存已经申请不到了,被其他地方已经申请过了。
           现在我想在uboot中通过一种方法让kenerl知道在0x800xxxxx这个地址size大小的内存保留出来不被使用。

3)寻求帮助:

           请问各位大侠们,指点下,我该怎么从uboot中开始进行上面的操作!

非常感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指点下呀

网友:
通常LCD的内存区设置成了reserved,因为这个才申请不到吧?
你可以直接把LCD地址赋给相应的变量吧。

网友:
请问我该怎么做呀

网友:
保留高地址的一块内存做公用的frame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