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捕获单片机与上位机间的通讯协议

楼主:
如何捕获单片机与上位机间的通讯协议;通信方式为usb通信;单片机负责采集按键值,并将键值传给上位机。

网友:
通讯协议 ??

首先确定 按键的键值
楼主可以用示波器测量USB 通信时,其D- 与D+ 上的信号波形,需要同时对它们俩进行测量。
然后根据差分信号,得出具体传输的数据内容。

然后对照按键的键值 和USB传输的具体数据内容,进行分析。

根据不同键值,测试出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应该可以得出具体的通讯协议,但有点难度。

网友:
要自己定通信协议吧

网友:
捕获通信协议?如果不知道协议,要有很多数据去分析
而且一般都是自己去定义通信协议的

网友:
你是单纯的想学习USB协议,还是破解在USB之上别人架构的通讯协议?
只想了解USB底层协议的话,BUSHOUN还是不够.它无法抓取到最底层的信号数据.
如果是第二种:你用BUSHOUND抓到数据后,自己慢慢分析数据吧

网友:
你好像只是想用USB传数据而已。
这个只要你自己定数据打包解包的协议就好了。
技术上只要了解你选用的USB控制器的操作。
但是你这类东西PC上要写专用驱动的,不然枚举不到设备。

网友:
USB协议比较复杂,简单的可以采用串口通信。

网友:
键盘啊。H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