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的两个音频设备的回环问题。

楼主:
各位,我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是这样的
在Ce下面有两个音频设备,从第一个音频设备里面获取音频数据(比如录音),然后将数据从第二个设备输出。
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使用winInXXX的函数,从第一个设备获得数据,然后将数据通过wavOutXXX,扔到第二个设备中。
但是在细节上,还有许多东西很麻烦。比如说,开多少个buffer比较合适,如何协调两个设备之间的操作、怎样让延迟降到最低等等。
我现在的实现,使用了4个buffer。可以播放出声音,但是总体的cpu占用率很高(系统同时还要做软件解码工作),放的声音比较卡。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尽情提出。谢谢。

网友:
必须顶。!
Up
线程中延时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顶。!
Up
线程中延时多久?

延迟主要看buffer的大小了。没有具体测试过。

网友B:
用pcm bus 吧,在驱动级别做,好控制些,在api级别做,会很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cm bus 吧,在驱动级别做,好控制些,在api级别做,会很费力。

你说得对,真的很费力。本来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可是真正做起来,想要得到比较好的性能,还是很麻烦的。我想如果在PC上的话,就没什么难度了。

可是系统的结构已经订好了,没有办法更改,驱动都拿不到,更不要说pcm bus了。